[PIC®/AVR®/dsPIC®产品]
PIC16F系列单片机能否使用MPLABXIDE

楼主(2021-09-12):
想用一个小体积单片机,20脚,16F或18F都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MPLABX IDE , 是否支持PICKET3,现在用的是 33F。

网友A(点评):
用到芯片,可以找我,我可以推荐性价比高的

网友B:
支持PIC的全系列,最近几年出的都支持图形化配置。推荐用PIC18F系列的。

网友B:
PIC16F系列中满足你需求的有3个,支持MCC图形化配置,开发超容易:
PIC16F15243
PIC16F15244
PIC16F15245

PIC18F系列中满足你需求的有6个,均支持MCC图形化配置:
PIC18F16Q41
PIC18F15Q41
PIC18F14Q41
PIC18F16Q40
PIC18F15Q40
PIC18F14Q40

网友:
可以的,不过PICKIT3停产了,用PICKIT4吧

网友C:
器件和开发工具,尽量选新不选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