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驱动为何多见三极管

楼主(2021-09-12):
在实际所接触的线路中,本人发现单片机后级驱动的多是三极管而非MOS管,同部分坛友讨论后发现对这一现象的见解有不小的分歧------由于单片机工作电压低,所以驱动电流型的三极管没有问题,而电压型的MOS管则有可能出现无法开通的情况。不知各位坛友对这一现象有什么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便宜。速率高时又得用三极管去驱动MOS,何苦呢!MOS优点只在于Ron小,没有热跑脱(边跑边脱衣)现象,其 ...

对于有坛友认为单片机工作电压低,对应输出控制电压也低从而会导致MOS管开启不良的情况,坛友有什么见解?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网友B:
有几点:1.三极管便宜,常见;2.以前很多电路用三极管,后来者学着用(有些新手连npn和pnp都没理解,更不用说自己更换mos了);3.引脚在OD(OC)模式低电平驱动时,pnp三极管用一个电阻即可驱动,mos需要加上拉电阻;4.三极管CE没有体二极管(不知这个词准确不),mos管DS之间有体二极管,某些时候比较麻烦;其他的暂时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点:1.三极管便宜,常见;2.以前很多电路用三极管,后来者学着用(有些新手连npn和pnp都没理解,更不用 ...

感谢坛友回复,第四点应该是MOS管有结电容。

不是结电容,就是体二极管,你看看好多mos管图,DS之间有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其实 已经 明摆着了  。。驱动 MOS管 需要 8V 到 18V 的 珊极 电压,

你 单片机 IO 脚 ,无 ...

收到,其实俺也觉着是这样的,只是具体数据不知道,谢谢。

网友D:
有好多低压的MOSFET也可以3.3V驱动的。
一般首选三极管是因为便宜好控制,也不容易坏(SOT23封装的MOSFET驱动一个100uF以上的低ESR电容可能会烧掉)。
但是在需要MOSFET的情况,就得用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多低压的MOSFET也可以3.3V驱动的。
一般首选三极管是因为便宜好控制,也不容易坏(SOT23封装的MOSFET驱 ...

请问坛友三极管、MOS管在单片机系统中分别应用于何种功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例如,工作电流5A,在三极管Vbe只要约1v,而MOS管Vgs恐要5v。

收到,如果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可以吗?

@zhaoyu2005 :如果是这样的话,该如何解决?
这个需要看需要的输出电流和传输比,如果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并且传输比比较小,就不能直接驱动,比如输出需要20mA,传输比50%,那就需要40mA的驱动电流,大多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光耦內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其压降只要1V,你再串联个电阻就可以。 ...

好的,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如果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可以吗?

增加三极管或者其他电路,然后再驱动光耦。单片机的引脚驱动能力,光耦的电流传输比都可以查到。

网友E:
1.习惯问题,以前三极管比MOS管常见;
2.成本问题,从前一直到现在,MOS管都比三极管贵;
3.驱动电压,MCU工作电压5V以下,很多MOS管不适用;
4.能力问题,发现好多工程师都不熟悉MOS管,用起来担惊受怕;
其实低功耗场合,MOS管更适用。

网友F:
区别在于,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场效应管是电压驱动。场效应管是在开启电压的Vgs 在安全范围内,Vgs越大,则导通效果越佳,表现为导通电阻小。与单片机接口的场效应管需要查看手册,注意找Vgs与单片机匹配的管子。常用的N管 2N7002 开启门限电压典型值1.6V,3V的电平是能让管子导通的。对于三极管,常用的8050,只要超过0.7V就能开始导通。如果对导通速度有要求,场效应管存在结电容。I/O口的输出电流小时,从截止到导通的时间就会长一些。三极管则无此问题。使用PNP管和 P沟道场效应管可以类比。

@luohao316 :谢谢解答,已经明白了。
三极管驱动电路,基极需要串一个限流电阻。否则I/O输出为高时,PN结正偏,会使输出电压钳位到0.7V,严重时会出问题。场效应管则无此问题。

网友G:
驱动某些接近电源电压的器件时,三极管产生的压降有可能使器件工作不正常,比如某些线圈电压5V的继电器,低于4.5V时开启就不可靠,此时用三极管就不如用MOS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