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稳压电源] 测风扇的的时候没有电源?跟我一起来动手,做个10插座电源板

楼主(2021-09-1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测风扇的的时候没有电源?跟我一起来动手,做个10插座电源板

  大家好,我是qbwww。

  我们公司是做开关电源的。那么风扇肯定是少不了的。前些天我在维修一个机子的时候,发现风扇不转了。立马想到用12伏的电源来测一下这个风扇到底有没有问题。结果找遍了公司。没有一个好的12V电源。距离上次做12V电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算上损坏的和消耗的,估计也用的差不多了,所以我打算重新改装一批12伏的电源来用于风扇的测试。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原来的电源情况。

  情况很明显,就是输出端有一根线脱焊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把它焊上也不好使,主要是不方便焊,焊的话还要把那个白胶刮掉,重新焊接完成,焊接完了之后还要再涂白胶,还要再等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干掉,而且它的外观也非常丑,所以这次我打算用PCB板设计一个电源插座,然后再给他接上。当然设计非常简单,只是接几根线而已。这边还有我之前手工做的插座,大家可以看看。非常朴素啊,就是外观丑了点。

  我们先来画一个插座的封装。就像图上那个样子。

  画好之后呢,我们来设计线路板。先来画边框,长度5厘米,高度2厘米。

  然后放置几个插座。

  然后我们把插座排排齐。

  发现用列阵更方便。

  移动一下外边框。

  下面就是导线了。感觉边框有点短了,改长一点改成6厘米。

  画好了,但也没有什么电气要求,就直来直往的线就好了。

  看一下三维图没啥毛病。就是感觉导线有点细了,我这边可能需要,有时候需要比较大的电流,所以我把导线再加粗一下。

      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

  再来看一下3D图。看一下情况怎么样。

  这下感觉好多了。

  再给两个焊点上加上正负极标识。

  好了,这样就好了,然后导出生产文件直接打板生产。毕竟只有两层板,相信做板还是很快的。

  经过几天的等待,我打的板终于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咱们拆开包装,看看里面板的情况。

  很良心啊,给了6个板。因为我追求的是速度最快,希望能够快点拿到货。绿色的板是所有工艺里面速度最快的。所以就直接默认绿色了。就是外观上不够好看。

  好,先不说废话了,我们拿起一块电路板检查一下线路,看有没有错误。

  我检查了一下啊,这个电路很简单,一眼看过去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电路。电路是没有问题,我们抽时间把那个电源焊上。

  这几天的工作突然多了起来。到我准备开始焊接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我们先找到原来的那个是12V电源。找到之后呢,我发现我现在并不清楚它是好的还是坏的,现在看起来它只是输出端的线断了。但我们还是要上电来测量一下。看看它的输出端是不是12伏。是12V伏的话才能证明这个机子只是断线,并没有其他毛病。我们把线头,就是输出线头的线皮剥开,然后输入端插上电220交流电来测量一下。

  我们看到电压是12.2伏,说明上面这个电源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就来焊插座吧。首先我们先找来10个插座。

  我们把操作焊到板子上。焊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烫到手,也不要焊反了。

  焊接好了,我们要再来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直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来测量板正极和负极,看是否导通。

  万用表显示OL。表示这两个地方断路。说明咱们焊接的没有问题。下面那就是把这个电源跟电路板连接起来。红的接正极,蓝的接负极。

  下面就是激动人心的上电时刻了。我们给电源通上电。找一个12V的风扇。我们先用一个小型号的12伏风扇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风扇供电正常,旋转正常。

  既然正常的话,那我们就换一个大一点的风扇。看一下他的情况是否正常。

  大家可以看到大风扇也是旋转的,说明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下面就到了我们的终极测试了。直接上10个风扇来试一下。如果上10个风扇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这个电源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10个风扇也是正常的。最后需要解决的就是绝缘了。因为我没有做外壳,所以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电路板绝缘的问题。毕竟这个电路板不是一直在绝缘的地方使用的,万一碰到金属短路了,它也是会有可能会坏的,还有可能会伤人。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我们就直接给他喷绝缘漆好了。等它干了就大功告成了。

  我发现防锈绝缘漆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不耐磨损。因为这个插座板需要不断的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这个绝缘漆磨损了,就会露出底下的焊点,如果接触金属的话,是会有可能发生短路的,所以我最后给它打上了绝缘胶。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来做的话,我会在四周打上四个孔,然后用铜柱固定,把板子垫空,另外,线条还要加粗,反正布线空间足够,线条尽量从底层走,这样就算经常插拔导致焊盘断裂、脱落,还可以在背面补焊。

学习了

网友C:
这东西用双面板?豪门。
不需要跳线,直接排单面板。
另外,为什么不在板子四边打孔,用铜柱固定在绝缘板上,这样,不需要背面的胶水,绝缘板用沉孔,这样可以平整的放在任何桌面,而且不需要注意短路绝缘等问题。

网友D:
一个口就可以了啊,插一下拔一下,试了就可以了,没事挂那么转着玩?电工表示,这种带电拔插的。

网友E:
楼主的文采真的了得,一个简单至极的插座PCB,居然用了这么多的笔墨来宣讲,感觉是误入电工歧途的广告奇才!

让我做的话,直接找一段1-2平方单股铜芯线,剥去一段皮,把所有插座一个个搭棚焊上去,适当空开点距离,然后打上热熔胶把裸露金属全部包裹,完事。

网友F:
这么多风扇,想做什么用。就是为了测电源吗?

网友G:
面包板就可以办了,这个事。

网友H:
土豪,我们可以交个朋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