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150G掉电模式

楼主(2021-09-12):
rc, LED, While, TE, ST, ic
/****************PMS150G掉电模式*******************/
/**************************************************/
/**************************************************/
/**************************************************/
//                     ________pms150g________
//               3.3v-|1 vdd     \_/     gnd 8|-地
//                key-|2 pa7             pa0 7|-led
//                    |3 pa6             pa4 6|
//                    |4_pa5_____________pa3_5|
#include        "extern.h"
led                bit                pa.0;
key                bit                pa.7;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8                //        SYSCLK=IHRC/4
byte                a1;
/**************************************************/                //IO初始化
$                led                out,low;                //输出,低
$                key                in,pull;                //输入,上拉电阻
/**************************************************/
while(1)
{
led=0;
//$                clkmd                ilrc/4,en_ilrc;                //切换到ilrc/4
clkmd                =0xf4;
clkmd.4                =0;
while (1)
        {
        stopsys;                //进入断电模式
        if(key== 0){break;}
        }

//$                clkmd                ihrc/8,en_ihrc;                //切换到ihrc/8
clkmd                =0x3c;
a1                =5;
while(a1--)                                        //闪5次
{
led                =0;
.delay 500000;
led                =1;
.delay 500000;
led                =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