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小红板不小心锁住下载口不能下载

楼主(2021-09-13):
GD32F190小红板不小心(手欠用GDLINK软件下载程序)锁住下载口不能下载,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把原来的刷回来啊

网友A:
拉高BOOT0,之后用串口下载软件擦除

网友B:
算了,给我地址我给你两颗190芯片吧

网友C:
按住复位键,下载的时候松开。

网友D:
提示什么错误吗?

网友E:
把下载的IO设置为普通的IO了吗

网友F:
重新上电瞬间下载。

网友G:
锁住下载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H:
用GDLINK软件下载就行的。

网友I:
点击复位,下载程序。

网友J:
修改BootLoader了吗

网友K:
把板子的的BOOT0置高,此时就已经可以识别芯片了,芯片解锁,然后将BOOT0拉低就可以,既识别芯片又可以正常仿真了

网友L:
短路复位电容,点下载

网友M:
可以尝试用串口下载试试

网友N:
用串口ISP下载模式

网友O:
答案在视频里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f4y1c74J?spm_id_from=333.999.0.0
西瓜视频:https://www.ixigua.com/7015952053591605791?logTag=8d60e735b46922cdb6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