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了,被板子驱动完虐,求救!!

楼主:
电脑之前已经安装过GD_LINK的驱动,F1的板子一切正常,结果F2死活不正常。
具体问题如下:

如果我把板子直接插在电脑的USB口,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

并且在keil中可以被识别,可是不能下载

如果把板子接在USB HUB上,电脑能识别出,不过有感叹号

可是keil又不认了

如果换F1是我板子,一切正常。驱动卸了装装了卸,结果都一样,求指点啊

网友A(2021-09-13):
能识别应该能下载啊,FLASH选了没。刚开始把板连电脑上,都不提示安装驱动,却能识别和下载,原来在学其它开发板的时候,安装过了

网友B:
c++开发,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好像用jlink也可以,楼主试试?

网友D:
请问用的是F2系列的那个型号呢

网友E:
更换下载线。用双地线分别绑住SWDIO和SWCLK两根线。

网友F:
更新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G:
jlink不知道行不行,我一般用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