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基于STM32设计的掌上游戏机(运行NES游戏模拟器)详细开发过程

楼主(2021-09-13):
一、环境与硬件介绍

开发环境:keil5

代码风格: 寄存器风格,没有采用库函数,底层代码全部寄存器方式编写,运行效率高,注释清楚。

MCU型号: STM32F103ZET6

开发板: 正常的一块STM32开发板,带LCD插槽,带4颗独立按键。

游戏模拟器:  NES游戏模拟器

LCD :  ALIENTEK的3.5寸屏幕。(屏幕型号不重要,随便一款都可以的,把屏幕底层驱动代码写好,适配即可)

声音输出设备 : 采用VS1053 (SPI接口,操作方便)

游戏手柄: 支持FC游戏手柄

完成这个掌上游戏机需要使用的硬件设备不复杂,如果想要体验游戏,需要的必备硬件:

1. (必要)STM32F103系列最小系统版一个

2. (必要)LCD屏一块。 2.8寸就可以了,价格便宜。

3. (非必要)FC游戏手柄一个,驱动时序很简单(后面有单独章节介绍),支持组合键,玩游戏体验感非常好。

    如果不用FC游戏手柄,使用开发板几个独立按键也行,只是手感不好。

4.  (非必要)VS1053或者其他系列声卡模块一个,游戏是有声音的,要完美的体验游戏声卡肯定是要的,不要也可以玩,只是没有声音而已。VS1053模块支持SPI接口控制,时序简单,驱动代码也不复杂,资料比较多,学起来,理解起来很容易。

5. (非必要)SD卡一张。主要存储NES游戏文件,可以动态加载想要玩的游戏,切换比较方便。

如果没有SD卡,也想体验也可以,直接把游戏取模成二进制放在数组里存放到STM32的FLASH里即可,STM32F103ZET6有512K的FLASH,存放一个游戏完全够用,加载速度更加快。

6. (非必要) SRAM外部扩展内存,如果不需要从SD里加载游戏,就不需要外部内存;如果使用SD卡加载游戏,就需要把游戏数据从SD卡里读取出来,然后放在SRAM外部扩展内存芯片里。因为STM32F103ZET6本身只有64K内存,放不下。

游戏体验:

STM32可以超频到128M,运行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玩起来的感觉和正常的FC游戏机是一样的,没有卡顿,延迟。

游戏模拟器移植的是NES模拟器,开发过程中,代码编写了3个版本:

版本1: 精简版的掌上游戏机,最适合学习,代码牵扯很少,只有外设硬件只用到了LCD而已,最适合学习,理解代码运行原理;不支持声音输出,不支持FC游戏手柄,不支持SD卡和文件系统(也就是不支持从SD卡上选择游戏加载)。 这个版本的游戏是直接使用数组存放在代码里的,游戏的操作是通过开发板上的4个按键控制(开发板的4个按键,分别控制角色的前进、后退、暂停、跳跃),因为只有4个按键,没有支持组合按键,所以体验起来不是很舒服,控制比较困难,完美体验还是要继续加上FC游戏手柄。

版本2: 这也是精简版的掌上游戏机,在版本1的基础之上加了VS1053模块,支持声音输出,体验感要好一点,能听到游戏声音。

版本3: 这是完整版本的掌上游戏机,加入了FC游戏手柄支持,加入了VS1053声卡驱动,加入了SD卡和FATFS文件系统,可以正常从SD卡加载指定的游戏运行,体验非常好。

3个版本的源代码和NES的游戏集合,在下面的第3章有下载地址。

二、游戏运行效果(超级玛丽示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三、什么是NES ?

NES就是红白机的游戏,所谓的NES意思是欧美版的红白机,FC的美版,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任天堂娱乐系统),而日本的红白机则叫family computer(FC)。

发展历史-来至百度百科

1983年7月15日,由日本任天堂株式会社(原本是生产日式****即“花札”)的宫本茂先生领导开发的一种第三代家用电子游戏机:FC,全称:Family Computer,也称作:Famicom;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发售时则被称为NES,全称: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因其外壳为红白两色,所以人们俗称其为“红白机”,正式进入市场销售,并于后来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揭开了家用电子游戏机遍布世界任何角落,电子游戏全球大普及的序幕。

1985年,NES在北美地区的销量3300万台,比日本地区高出近一倍, 也占据了其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  NES在北美首发时的捆绑游戏《打鸭子》(Duck hunt)总共取得近3000万套(基本全部来自北美市场)销量, [6]  这在红白机游戏中名列第二,仅次于《超级马力欧》。

1986年,任天堂在美国收3.1亿美元,这一年美国游戏产业的规模4.3亿美元,而在一年前,深陷雅达利冲击的美国游戏业的收入仅1亿美元。 [7]  1988年发售的《超级马力欧兄弟3》(Super Mario Bros. 3)在美国售出700万套,在日本销量达400万,销售额5.5亿美元。

1989年,任天堂的游戏机已占领美国90%和日本95%的市场,任天堂成为游戏界巨无霸。

2003年7月,FC发售二十周年,任天堂宣布FC游戏机正式停产。至此,FC全世界已累计销售6000万部以上。至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泰国甚至日本等地仍然在制造FC规格的兼容品。

任天堂成为了现代游戏产业的开创者,在很多方面上确立了现代电子游戏的标准。

FC巨大成功使任天堂年纯利从1985年开始一直保持5亿美元以上 ,其股****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绩优股代名词,一度超越了3万日元,市值超松下等企业,很多人都把任天堂成功誉为新时代商业神话。

任天堂红白机(FC/NES)发行于1983年,在日本发行之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两年之后进军北美市场,更加奠定了任天堂的家用游戏机霸主地位。当人们正需要一个高品质的家用游戏机的时候,任天堂拿出了他们的全部家当,首发的数款游戏都赢得了玩家的赞誉,超级马力欧更成为了永远的经典。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台红白机应该是孩子们最大的梦想了。 根据外媒的数据,在1990年30%的美国家庭都拥有NES主机。

四、工程源码分析: 以精简版本(1)为例

工程源码全部采用寄存器代码风格,基本上每行都有详细的注释;虽然STM32支持库函数方式开发,效率更加快,但是寄存器方式可以更方便了解CPU底层寄存器的一些配置,对以后在学习使用其他类型的微处理器是非常有帮助的。

4.1 工程文件布局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4.2 主函数代码

主函数里完成LCD屏幕初始化,按键初始化,LED灯初始化,串口初始化,FC游戏手柄初始化,默认把LCD屏幕清屏为黑色。

LCD屏采用FSMC驱动的,把FSMC时序速度配置到最快,达到STM32能支持的最快速度,提高LCD刷屏速度。

初始化完毕最后,调用了LoadNes函数,完成游戏加载;如果加载失败,就回到下面执行while循环,闪烁LED灯。

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 "stm32f10x.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lcd.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joypad.h"
  • extern u8 LoadNes(u8* pname,u32);
  • //游戏文件可以通过winhex文件生成C源码数组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nes_data1[40976];//超级玛丽游戏的文件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nes_data2[262160];//魂斗罗游戏的文件
  • /*
  • 移植说明:
  • 1. 加入游戏手柄
  • 2. 优化了游戏刷新的帧率
  • 3. 加入开发板本身自带按键控制
  • */
  • int main()
  • {
  • BeepInit();      //蜂鸣器初始化
  • LedInit();             //LED灯初始化
  • UsartInit(USART1,72,115200);
  • KeyInit();            //按键初始化
  • printf("串口工作正常!\r\n");
  • LcdInit();      //LCD初始化
  • //JoypadInit();  //游戏手柄初始化
  • LcdClear(0xFFFF);
  • /*
  • 0000 0000:保留
  • 0000 0001: DATAST保持时间=2个HCLK时钟周期
  • 0000 0010: DATAST保持时间=3个HCLK时钟周期
  • ……
  • 1111 1111: DATAST保持时间=256个HCLK时钟周期(这是复位后的默认数值)
  • 0、1、2、3、4、5、6、7、8、9、10、11、12、13、14
  • */
  • LcdClear(0);
  • //开始运行游戏
  • LoadNes((unsigned char*)nes_data1,40976);  //超级玛丽
  • //LoadNes((unsigned char*)nes_data2,262160);  //魂斗罗
  • while(1)
  • {
  •    LED1=!LED1;
  •    DelayMs(400);
  • }
  • }

4.3 加载NES游戏:LoadNes函数介绍

LoadNes函数原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u8 LoadNes(unsigned char* pname,u32 size)

该函数传入NES游戏数据地址,和游戏数据大小进来。

现在这个版本没有使用SD卡和文件系统,游戏的文件数据是直接加到代码里编译的。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这两个数组是超级玛丽和魂斗罗的数据。(直接使用打开文件,使用WinHEX软件打开,全选,右键编辑,选择复制,选择C源码,复制成数组形式粘贴到keil里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函数里面主要完成了NES模拟器基本的初始化。

主要完成了STM32超频配置,配置锁相环为16倍,超频到128MHZ。

超频配置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 函数功能:频率设置
  • 参    数:PLL,倍频数
  • */
  • void NesClockSet(u8 PLL)
  • {
  • u8 temp=0;
  • RCC->CFGR&=0XFFFFFFFC;//修改时钟频率为内部8M
  • RCC->CR&=~0x01000000;  //PLLOFF
  • RCC->CFGR&=~(0XF<<18);//清空原来的设置
  • PLL-=2;//抵消2个单位
  •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 RCC->CFGR|=1<<16;    //PLLSRC ON
  • FLASH->ACR|=0x1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 RCC->CR|=0x01000000;  //PLLON
  •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 RCC->CFGR|=0x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
  • temp=RCC->CFGR>>2;
  • temp&=0x03;
  • }
  • }

接下来初始化NES游戏模拟器的必要参数,最后调用NesEmulateFrame函数进入NES游戏主循环代码,开始运行游戏。

LoadNes函数完整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 函数功能:开始nes游戏
  • 参    数:pname:nes游戏路径  u32 size 游戏大小
  • 返 回 值:
  • 0,正常退出
  • 1,内存错误
  • 2,文件错误
  • 3,不支持的map
  • */
  • u8 LoadNes(unsigned char* pname,u32 size)
  • {
  •     u8 res=0;
  •     res=NesSramMalloc();//申请内存
  •     romfile=(u8*)pname;       //游戏源码地址
  •     NESrom_crc32=get_crc32(romfile+16,size-16);//获取CRC32的值
  •     res=LoadNesRom();//加载ROM
  •     printf("res=%d\r\n",res);
  •     NesClockSet(16);          //设置系统时钟为128MHZ 16*8
  •     JoypadInit();             //游戏手柄初始化
  •     cpu6502_init();//初始化6502,并复位
  •     Mapper_Init();//map初始化
  •     PPU_reset();//ppu复位
  •     apu_init(); //apu初始化
  •     NesEmulateFrame();    //进入NES模拟器主循环
  •     return res;
  • }

4.4 NES游戏主循环代码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详细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nes模拟器主循环
  • void NesEmulateFrame(void)
  • {
  • u8 nes_frame;
  • NesSetWindow();//设置窗口
  • while(1)
  • {
  • // LINES 0-239
  • PPU_start_frame();
  • for(NES_scanline = 0; NES_scanline< 240; NES_scanline++)
  • {
  • run6502(113*256);
  • NES_Mapper->HSync(NES_scanline);
  • //扫描一行
  • if(nes_frame==0)scanline_draw(NES_scanline);
  • else do_scanline_and_dont_draw(NES_scanline);
  • }
  • NES_scanline=240;
  • run6502(113*256);//运行1线
  • NES_Mapper->HSync(NES_scanline);
  • start_vblank();
  • if(NMI_enabled())
  • {
  • cpunmi=1;
  • run6502(7*256);//运行中断
  • }
  • NES_Mapper->VSync();
  • // LINES 242-261
  • for(NES_scanline=241;NES_scanline<262;NES_scanline++)
  • {
  • run6502(113*256);
  • NES_Mapper->HSync(NES_scanline);
  • }
  • end_vblank();
  • NesGetGamepadval();//每3帧读取游戏手柄数据
  • nes_frame++;
  • if(nes_frame>NES_SKIP_FRAME)
  • {
  • nes_frame=0;//跳帧
  • }
  • }
  • }

进来就先调用了NesSetWindow(void)函数,设置窗口大小,这里面就调用了LCD的接口,如果是其他的LCD屏,使用本代码只需要把这里适配一下即可。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u8 nes_xoff=0;//显示在x轴方向的偏移量(实际显示宽度=256-2*nes_xoff)
  • //设置游戏显示窗口
  • void NesSetWindow(void)
  • {
  • u16 lcdwidth,lcdheight;
  • lcdwidth=256;
  • lcdheight=240;
  • nes_xoff=0;
  • LcdSetWindow(32,0,lcdwidth,lcdheight);
  • LcdWriteRAM_Prepare();//写入LCD RAM的准备
  • }

接下来就进入到NES游戏的主循环代码,开始循环一帧一帧的刷出图像数据,达到游戏的效果。

设置窗口大小之后,下面就是从NES游戏数据文件里取出颜色数据,然后for循环一行一行刷屏即可。

上面的设置窗口大小的代码其实并不是必要的,只是当前使用的LCD支持坐标自增(一般LCD都支持的),设置LCD的窗口范围之后,连续给LCD写数据,LCD的坐标会自动自增,提高刷屏效率而已。如果你的LCD屏并不支持坐标自增或者你不会写代码,也想移植,那完全不用设置窗口那个函数,你只需要提供一个画点函数,把for循环里的刷屏代码里行扫描改掉就行。

函数里的这个for循环就是主要刷出图像的代码,如果想要移植到其他LCD屏,主要就改这里,示例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for(NES_scanline = 0; NES_scanline< 240; NES_scanline++)
  • {
  • run6502(113*256);
  • NES_Mapper->HSync(NES_scanline);
  • //扫描一行
  • if(nes_frame==0)scanline_draw(NES_scanline);
  • else do_scanline_and_dont_draw(NES_scanline);
  • }

里面调用scanline_draw函数是按行扫描(也就是一行一行绘制图像),scanline_draw函数里面也是一个for循环,细化到每个像素点,按照每个像素点绘制到屏幕上,代码里的LCD_RAM就是当前LCD屏的地址,因为当前LCD屏采用的是FSMC,这个LCD_RAM就是FSMC地址,向这个地址写数据,FSMC就产生8080时序将数据送给LCD显示屏,刷新显示出来。

scanline_draw函数详细刷屏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extern u8 nes_xoff;//显示在x轴方向的偏移量(实际显示宽度=256-2*nes_xoff)
  • void scanline_draw(int LineNo)
  • {
  • uint16 i;
  • u16 sx,ex;
  • do_scanline_and_draw(ppu->dummy_buffer);
  • sx=nes_xoff+8;
  • ex=256+8-nes_xoff;
  • if(lcddev.width==480)
  • {
  • for(i=sx;i<ex;i++)
  • {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
  • for(i=sx;i<ex;i++)
  • {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得到颜色值
  • }
  • }else
  • {
  • for(i=sx;i<ex;i++)
  • {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i++]];
  • LCD_RAM=NES_Palette[ppu->dummy_buffer];
  • }
  • }
  • }

运行完刷屏的for循环函数,一帧游戏图像就显示在LCD上了。

接下来就是扫描按键值,完成游戏人物的控制,函数里调用了NesGetGamepadval()函数,读取按键值刷新按键状态。

NesGetGamepadval()函数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 键值说明:
  • 开始键:8
  • 选择建:4
  • 方向右:128
  • 方向左:64
  • 方向上:16
  • 方向下:32
  • 功能键上/左:2
  • 功能键下/右:1
  • 组合键:方向右与
  • 读取游戏手柄数据和功能键左 :130
  • */
  • void NesGetGamepadval(void)
  • {
  • u8 key;
  • //PADdata0=GetJoypadKey();//读取手柄1的值
  • //printf("%d\r\n",PADdata0);
  • key=GetKeyValue(0);
  • if(key==1)PADdata0=8;
  • else if(key==2)PADdata0=128;
  • else if(key==3)PADdata0=64;
  • else if(key==4)PADdata0=1;
  • else PADdata0=0;
  • }

NES游戏模拟器定义了两个全局变量,分别记录游戏手柄1和游戏手柄2的数据,因为NES游戏是可以两个人一起玩的。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u8 PADdata0;   //手柄1键值 [7:0]右7 左6 下5 上4 Start3 Select2 B1 A0
  • u8 PADdata1;   //手柄2键值 [7:0]右7 左6 下5 上4 Start3 Select2 B1 A0

只需要在这个函数给这两个全局变量赋予正确的值,游戏人物就可以按照正常的动作画面出现。

至于你的物理按键采用FC游戏手柄,还是普通的其他按键,只要这两个全局变量的值正确那就没问题。  所有手柄采用什么不重要,关键把代码这里逻辑看懂,看懂了你就知道程序的运行逻辑了。

到此,版本1的 主要代码就分析完毕了,其他的详细过程可以看工程源码,把程序跑起来了,一切都懂了。

五、工程源码分析: 以完整版本(3)为例

这个版本加入了游戏手柄,VS1053、SD、FATFS文件系统等功能,这里接着第五章分析,下面就主要分析新加入的代码内容。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5.1 FC游戏手柄介绍

FC游戏手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手柄插口是 11 针的,一种是 9 针的。但 11 针的现在市面上很少了,现在几乎都是使用 9 针 FC 组装手柄,下面就是介绍的是 9 针 FC 手柄,该手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直接和DR9 的串口头对插!这样同开发板的连接就简单了。

FC 手柄的外观如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这种手柄一般有 10 个按键(实际是 8 个键值):上、下、左、右、 Start、 Select、 A、 B、 A连发、 B 连发。这里的 A 和 A 连发是一个键值,而 B 和 B 连发也是一个键值,只是连发按键当你一直按下的时候,会不停的发送(方便快速按键,比如发**弹之类的功能)。

FC 手柄的控制电路,由 1 个 8 位并入串出的移位寄存器(CD4021),外加一个时基集成电路(NE555,用于连发)构成。不过现在的手柄,为了节约成本,直接就在 PCB 上做绑定了,所以你拆开手柄,一般是看不到里面有四四方方的 IC,而只有一个黑色的小点,所有电路都集成到这个里面了,但是他们的控制和读取方法还是一样的。

游戏上手柄数据读取时序: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从上图可看出,读取手柄按键值的信息十分简单:先 Latch(锁存键值),然后就得到了第一个按键值(A),之后在 Clock 的作用下,依次读取其他按键的键值,总共 8 个按键键值。

常规状态下,LATCH为低电平,CLK为高电平,DATA为高电平,这也是初始化端口时的状态。

单片机读取键值时序很简单,LATCH先发送一个高脉冲,数据将锁存到手柄内部的移位寄存器,然后在CLK时钟下降沿数据将从DATA低位在先连续发出。按键映射到数据的对应位上,有键按下则对应位为0,无键按下则为1.即不按任何键时,读取数据为0xFF。

键值:

[7]:右

[6]:左

[5]:下

[4]:上

[3]:Start

[2]:Select

[1]:B

[0]:A

驱动代码示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功    能:手柄初始化函数
  • 硬件连接:
  •          CLK :PD3  --时钟线
  • PB10:DATA --数据线
  • PB11:LAT  --锁存接口
  • */
  • void JoypadInit(void)
  • {
  •   /*1. 开时钟*/
  •   RCC->APB2ENR|=1<<5; //PD
  •   RCC->APB2ENR|=1<<3; //PB
  •   /*2. 配置模式*/
  •   GPIOD->CRL&=0xFFFF0FFF;
  •   GPIOD->CRL|=0x00003000;
  •   GPIOB->CRH&=0xFFFF00FF;
  •   GPIOB->CRH|=0x00003800;
  •   /*3. 上拉*/
  •   GPIOD->ODR|=1<<3;
  • }
  • /*
  • 功  能:获取手柄的按键值
  • 返回值:保存了一帧按键的状态
  • 键值:
  • [7]:右
  • [6]:左
  • [5]:下
  • [4]:上
  • [3]:Start
  • [2]:Select
  • [1]:B
  • [0]:A
  • */
  • u8 GetJoypadKey(void)
  • {
  •   u8 key=0,i;
  •   JOYPAD_LAT=1; //开始锁存
  •   DelayUs(30);
  •   JOYPAD_LAT=0; //锁存当前的按键状态
  •   for(i=0;i<8;i++)
  •   {
  • key=key>>1;
  •    if(JOYPAD_DATA==0)key|=0x80;
  • JOYPAD_CLK=1;  //输出一个上升沿,告诉手柄发送数据
  • DelayUs(30);
  • JOYPAD_CLK=0;  //数据线保持稳定
  •        DelayUs(30);
  • }
  • return key;
  • }

5.2 加载NES游戏:nes_load函数

这里的nes_load函数和第五章的区别就是,游戏数据的来源是从SD卡读取的。

传入游戏名称去SD卡上打开指定文件,读取数据进来。

这里用到了外部SRAM内存,因为读出的数据需要存放到数组里,STM32F103ZET6本身的内存只有64K,肯定不够用,这里申请的空间是从外部SRAM模块里申请的,所以开发板还得带一个SRAM芯片才行,没有自带就去淘宝买一个SRAM模块即可(淘宝有个叫微雪的店铺就有卖)。

详细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u8 nes_load(u8* pname)
  • {
  • FIL *file;
  • UINT br;
  • u8 res=0;
  • file=malloc(sizeof(FIL));
  • if(file==0)return 1;//内存申请失败.
  • res=f_open(file,(char*)pname,FA_READ);
  • if(res!=FR_OK)//打开文件失败
  • {
  • printf("%s 文件打开失败!\r\n",pname);
  • free(file);
  • return 2;
  • }
  • else
  • {
  • printf("%s 文件打开成功!\r\n",pname);
  • }
  • res=nes_sram_malloc(file->fsize);//申请内存
  • if(res==0)
  • {
  • f_read(file,romfile,file->fsize,&br);//读取nes文件
  • NESrom_crc32=get_crc32(romfile+16, file->fsize-16);//获取CRC32的值
  • res=nes_load_rom();//加载ROM
  • if(res==0)
  • {
  • NesClockSet(16);
  • //UsartInit(USART1,128,115200);
  • JoypadInit();
  • cpu6502_init();//初始化6502,并复位
  • Mapper_Init();//map初始化
  • PPU_reset();//ppu复位
  • apu_init(); //apu初始化
  • nes_sound_open(0,APU_SAMPLE_RATE);//初始化播放设备
  • nes_emulate_frame();//进入NES模拟器主循环
  • nes_sound_close();//关闭声音输出
  • }
  • }
  • f_close(file);
  • free(file);//释放内存
  • nes_sram_free();//释放内存
  • return res;
  • }

这里面调用了nes_sound_open函数初始化了音频设备(VS1053)。这个非常重要,要理解游戏声音是如何输出的,就认真看这里的流程。

nes_sound_open函数里初始化了VS1053音频设备,然后开启了定时器中断,使用定时器去调用VS1053的播放接口,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器函数里完成声音数据的输出,这里声音是存放在一个全局缓冲区里,后面游戏在主循环里运行的时候会不断的向这个缓冲区填数据,定时器超时进中断就查询是否有音乐可以播放,有就播放,没有就出来。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VS1052声音播放代码示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音频播放回调函数
  • void nes_vs10xx_feeddata(void)
  • {
  • u8 n;
  • u8 nbytes;
  • u8 *p;
  • if(nesplaybuf==nessavebuf)return;//还没有收到新的音频数据
  • if(VS1053_DREQ!=0)//可以发送数据给VS10XX
  • {
  • p=nesapusbuf[nesplaybuf]+nesbufpos;
  • nesbufpos+=32;
  • if(nesbufpos>APU_PCMBUF_SIZE)
  • {
  • nesplaybuf++;
  • if(nesplaybuf>(NES_APU_BUF_NUM-1))nesplaybuf=0;
  • nbytes=APU_PCMBUF_SIZE+32-nesbufpos;
  • nesbufpos=0;
  • }else nbytes=32;
  • for(n=0;n<nbytes;n++)
  • {
  • if(p[n]!=0)break;//判断是不是剩余所有的数据都为0?
  • }
  • if(n==nbytes)return;//都是0,则直接不写入VS1053了,以免引起哒哒声.
  • VS1053_XDCS=0;
  • for(n=0;n<nbytes;n++)
  • {
  • VS1053_SPI_ReadWriteByte(p[n]);
  • }
  • VS1053_XDCS=1;
  • }
  • }

nes_sound_open函数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NES打开音频输出
  • int nes_sound_open(int samples_per_sync,int sample_rate)
  • {
  • u8 *p;
  • u8 i;
  • p=malloc(100);//申请100字节内存
  • if(p==NULL)return 1;//内存申请失败,直接退出
  • printf("sound open:%d\r\n",sample_rate);
  • for(i=0;i<sizeof(nes_wav_head);i++)//复制nes_wav_head内容
  • {
  • p=nes_wav_head;
  • }
  • if(lcddev.width==480)//是480*480屏幕
  • {
  • sample_rate=8000;//设置8Khz,约原来速度的0.75倍
  • }
  • p[24]=sample_rate&0XFF;//设置采样率
  • p[25]=(sample_rate>>8)&0XFF;
  • p[28]=sample_rate&0XFF;//设置字节速率(8位模式,等于采样率)
  • p[29]=(sample_rate>>8)&0XFF;
  • nesplaybuf=0;
  • nessavebuf=0;
  • VS1053_Reset();   //硬复位
  • VS1053_SoftReset();  //软复位
  • VS1053_SetVol(200);  //设置音量等参数
  • //复位解码时间
  •     VS1053_WriteCmd(SPI_DECODE_TIME,0x0000);
  • VS1053_WriteCmd(SPI_DECODE_TIME,0x0000); //操作两次
  • while(VS1053_SendMusicData(p));//发送wav head
  • while(VS1053_SendMusicData(p+32));//发送wav head
  • TimerInit(TIM6,72,1000);//1ms中断一次
  • free(p);//释放内存
  • return 1;
  • }

初始化完毕之后,就调用nes_emulate_frame函数进入到游戏主循环。

5.3 游戏主循环代码

现在这份代码比第五章代码增加了一个声音输出函数,调用VS1053,播放游戏的声音。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pYW9sb25nMTEyNjYyNjQ5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apu_soundoutput函数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apu声音输出
  • void apu_soundoutput(void)
  • {
  • u16 i;
  • apu_process(wave_buffers,APU_PCMBUF_SIZE);
  • for(i=0;i<30;i++)if(wave_buffers!=wave_buffers[i+1])break;//判断前30个数据,是不是都相等?
  • if(i==30&&wave_buffers)//都相等,且不等于0
  • {
  • for(i=0;i<APU_PCMBUF_SIZE;i++)wave_buffers=0;//是暂停状态输出的重复无效数据,直接修改为0.从而不输出杂音.
  • }
  • clocks=0;
  • nes_apu_fill_buffer(0,wave_buffers);
  • }

最后调用了nes_apu_fill_buffer 函数将数据赋值给VS1053缓冲区进行播放。

在前面已经分析了音频初始化代码,里面初始化了定时器,会不断的查询缓冲区是否有音乐数据需要播放,有就播放,没有就输出,这个函数就是向音频缓冲区填充数据的。

nes_apu_fill_buffer 函数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NES音频输出到VS1053缓存
  • void nes_apu_fill_buffer(int samples,u8* wavebuf)
  • {
  • u16i;
  • u8 tbuf;
  • for(i=0;i<APU_PCMBUF_SIZE;i++)
  • {
  • nesapusbuf[nessavebuf]=wavebuf;
  • }
  • tbuf=nessavebuf;
  • tbuf++;
  • if(tbuf>(NES_APU_BUF_NUM-1))tbuf=0;
  • while(tbuf==nesplaybuf)//输出数据赶上音频播放的位置了,等待.
  • {
  • DelayMs(5);
  • }
  • nessavebuf=tbuf;
  • }

到此,音频的主要代码就分析完毕了。 可以下载程序去体验一下游戏,怀恋童年时光了

网友A:
感谢分享,很详细的教程,有时间可以试着学习做一下

网友B:
这是大神,太牛了

网友C:
这是什么样的小脑瓜,干出了这个操作~~
厉害

网友D:
模拟器是免费试用的吗

网友E:
有整个工程的打包文件吗

网友F:
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G:
成本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H:
运行起来卡不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