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开启cache之后好像触摸功能会失效?

楼主(2021-09-13):
原子的开发板。触摸是用IO模拟的I2C读触摸芯片寄存器。调试过没问题。然后做有个功能开了cache。结果触摸数据全都不对了。
一个IO的读操作,一个cache。这个不沾边啊。哪位朋友有经验,指导指导呗!

网友A:
会不会是缓存刷新的问题

网友B:
你读取的数据不放到内存吗?这就会涉及D-Cache从而发生数据一致性问题,这样的话要配置下MPU将相关内存配置为共享或透写属性。

网友C:
有点深奥啊,

网友D:
前后数据不对应?

网友E:
如何同步共享数据呢

网友F:
透写属性是什么呀

网友G:
一边读一边写 肯定错位了吧

网友H:
或者改变数据的存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