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MCC配置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1-09-13):
PIC18F16Q41 Curiosity Nano 本次测试通过MCC配置定时器0或1,实现LED(RC1)闪烁。
经过测试发现,我配置好的TMR0,并在中断回调led闪烁函数,发现LED一直亮,不闪。
同样的设置TMR1,发现LED正常闪烁。
系统时钟源与TMR1的配置如下图所示

如下设置,实现1S执行一次回调

然后设置LED使用的管脚为输出模式

最后点生成代码按钮,生成MCC配置好的代码文件

然后我们在main.c文件中完成LED回调。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void led(void)
{
    LED_Toggle();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TMR1_SetInterruptHandler(led);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通过
  1. TMR1_SetInterruptHandler(led);
传入定时器中断10次执行一次的函数led()地址,这样,烧录后,定时器1每经过100ms就中断一次,然后MCC配置好的函数进行计数,我们设置的是10次执行一次我们的函数,当执行完十次后回调函数就通过我们传入的函数地址执行我们LED翻转任务函数。

那么朋友们,TMR0是因为什么原因,同样的设置没有实现想要的效果呢?我猜问题一定在我这。希望拿到板子的朋友们都试试。

然后我继续在TRM1的基础上继续实验,本次我同时启用TMR0和TMR1,然后还是老配方,重新生成代码,在TRM0的回调里进行LED闪烁操作,OK,搞定,工作正常。然后关闭掉MCC中启用的TMR1,更新MCC生成的代码,编译烧录,OK,又正常了,神奇不,可能之前我哪儿没设置对,或者是什么原因。
不过终于成功运行TMR0的中断了。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MCC可能是我什么时候不小心改了里面的文件,卸载重装之后,单独做TMR0也正常了。
附上单独做TMR0中断控制LED灯闪烁的工程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void led(void)
{
    LED_Toggle();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led);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Q4y1y7Z2/
录制了配置和编译测试过程的视频

楼主:
哈哈,谢谢认可,请继续关注该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