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GD32能指定地址烧录数据(设备三元组)吗?

楼主(2021-09-13):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将三元组信息烧录到MCU里,以前做过的是将此信息放在WiFi模块里,现在要放在MCU里一时没想到好办法,之前想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方式,感觉产线不太好弄,反过来一想,能像烧录程序一样指定个地址烧进去就好了,来论坛请教一下

网友A:
转成BIN文件,想烧哪里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BIN文件,想烧哪里都可以

厉害,不过一个三元组就七八十个字节,转成bin文件也可以,就是数量少到还好,多了感觉还是有点累人

楼主:
要是像蓝牙那样有个烧录工具就好了

网友B:
GD的通用烧录工具多,提前离线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的通用烧录工具多,提前离线烧录

嗯,昨天也和GD的技术支持了解过了,可以指定地址烧录,现在在和WiFi沟通,看是不是还是放WIFI里更方便生产。

网友C:
如果数据一开始就固定了不会变化了,直接和烧录程序合并生产时烧进去就行了吧,反正都是要生产的。如果数据后来才确定,必须后来添加只能“受累”了。

网友D:
这些7、80字节数据如果没有规律烧录非常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数据一开始就固定了不会变化了,直接和烧录程序合并生产时烧进去就行了吧,反正都是要生产的。如果数据 ...

考虑到后期维护的话,这个数据不一定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7、80字节数据如果没有规律烧录非常麻烦的。

怎么个麻烦法?GD的技术说修改下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gdlink programmer烧录bin的时候需要指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