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473v系列PC0 PC1 用作ADC1时采集数据一直为0

楼主(2021-09-13):
PC0~PC3(ADC1-6/ ADC1-7/ ADC1-8/ ADC1-9 )设置成ADC模式,PC2 PC3测试数据正常,PC0 PC1测试结果一直为0,四个端口设置一样,找不出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先检查一下ADC外设配置又没有问题

网友B:
看初始化,
从时钟开始

网友C:
肯定是初始化没有配置好啊,用官方例程试试,之后按照正确的查找自己的代码

网友D:
找原因不仅仅只从软件配置上找原因,也查查硬件,看看那两个脚的相关线路,有无钳位方面的问题。

网友E:
数据是如何给的呢

网友F:
钳位是说把电压固定在什么值上边是吗

网友G:
有可能是硬件接错了

网友H:
量一下给如的电压值

网友I:
这个跟时钟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