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串口解算出现问题

楼主(2021-09-13):
这是主程序:
#include "p30f4011.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 "oled.h"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_FOSC(0XC307);//FCKSM = 11;时钟切换禁止 0111=带有16倍频PLL的XT??16倍频PLL使能的XT晶振模式 (晶振频率为4 MHz到10 MHz
_FWDT(0X0000);//关狗
_FBORPOR(0X3A3);//MCLREN禁止 欠压2.7V 上电延时64MS
_FGS(0X03);//
void UART_Init(void);
int check(char *p);
char        recdata;                        // 接收数据寄存器
//unsigned int check(unsigned int p)
void System_Init(void)//系统初始化
{
    OSCCON = 0x33e0;//主振荡器 新振荡器主振荡器 4MHz64分频 PLL锁定(使能)
        TRISB = 0x0000;
}
void UART_Init(void)
{
    U1MODE = 0x0000;//8位数据 无奇偶校验 1停止位
    U1MODEbits.UARTEN = 1;//使能UART
    U1STA = 0x0000;//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U1BRG = ((64000000/4/16)/9600)-1;//64MHz波特率9600(按照计算公式)
    IEC0bits.U1TXIE = 1;//发送中断允许
    IPC2bits.U1TXIP = 7;//发送中断优先级7
    U1STAbits.UTXEN = 1;// 使能发送
    IEC0bits.U1RXIE = 1;//接收中断允许
    IPC2bits.U1RXIP = 6;//接收中断优先级6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auto_psv)) _U1RXInterrupt(void)//接收中断
{
        while(U1STAbits.TRMT==0);      //当为0时,表明发送移位寄存器没空
        IFS0bits.U1TXIF=0;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auto_psv)) _U1TXInterrupt(void)//发送中断
{
while(U1STAbits.URXDA==1)       //0 = 接收缓冲器为空
        {
        recdata=U1RXREG;               // 接收数据并存储
    char *buf=&recdata;
        U1TXREG=check(buf);                                // 返送接收到的数据
        }
IFS0bits.U1RXIF=0;                                        // 清接收中断标志
}
int main()
{
    System_Init();
    UART_Init();
    while(1)
    {
     ;
    }
}
这是解算函数: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
int check(char *p)
{
    int i,j;
    i=atoi(p);
    j=2*i+3;
    return j;
}
实现一个发1,经过check函数解算出来1*2+3=5的结果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这个解算不出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快绝望了,实在是想不出来咋回事

网友A:
*p的值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绝望了,实在是想不出来咋回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仿真下就可以了,大概率你atoi这个函数用法有问题,要不就是你串口打印问题,你确认串口没问题的话 好好看下atoi这个函数的参数是什么形式吧

网友C:
把i和j的值都打印出来就完了

网友D:
观望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E:
用MCC配置出的代码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F:
指针有问题。

网友G:
你是要数字转换吗?

网友H:
你要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I:
hex和字符串的区别吗

网友J:
要做数据加密吗

网友K:
串口解算是什么意思

网友L:
为什么还需要atoi呢

网友M:
你获取指针的时候应该是*p吧

网友N:
转换的地址有问题。

网友O:
没有看懂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