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示例PWM_EnablePeriodInt函数用法

楼主(2021-09-13):
各位大大安安,想请问PWM_EnablePeriodInt这函数的用法,里面参数PWM_PERIOD_INT_UNDERFLOW和PWM_PERIOD_INT_MATCH_CNR各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
* @brief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of selected channel
* @param[in] pwm The pointer of the specified PWM module
* @param[in] u32ChannelNum PWM channel number.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3
* @param[in] u32IntPeriodType Period interrupt type, could be either
*              - \ref 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              - \ref PWM_PERIOD_INT_MATCH_CNR
* @return None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period interrupt of selected channel.
*          Every two channels, (0 & 1), (2 & 3), shares the period interrupt type setting.
*/
void PWM_EnablePeriod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IntPeriodType)
{
    (pwm)->PIER = ((pwm)->PIER & ~(PWM_PIER_INT01TYPE_Msk << (u32ChannelNum >> 1))) | \
                  (PWM_PIER_PWMIE0_Msk << u32ChannelNum) | (u32IntPeriodType << (u32ChannelNum >> 1));

网友A:
看不懂英文吗,兄弟。
翻译一下不就看懂了,PWM_PERIOD_INT_UNDERFLOW
这个是向下溢出。
另外一个是CNR,向下计数器寄存器(CNR)
另外看手册,关于PWM中断设置的章节有介绍。

网友B:
不同的模式吧。

网友C:
这是直接把官方的代码复制粘贴过来了

网友D(2021-10-14):
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E:
向下溢出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就是产生负数了吗

网友G:
不用修改就可以拿来用吗

网友H:
在什么时候带入这个函数呢

网友I:
有的时候,要拿来试试效果~~
我之前也有不理解的地方,然后程序跑跑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向下溢出是什么意思呢

计数器是倒计时的,计数到0后,称为向下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