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VC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1-09-13):
用GD32F107VC的多通道规则ADC采样+DMA中断传输,发现采样值偏高?ADC的采样时钟是6MHZ,ADC的参考电压是3V,正常1.5V的采样值对应为2048,实际用GD芯片采样值为2086,具体配置如下,请问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差不多吧

楼主:
您是说这个误差差不多吗?

网友B:
一般偏低的情况较多,偏高的话,先看一下参考电压和采样点的实际电压是不是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