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必看——通用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09-13):
示波器是现代家电维修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器。有了它技术人员就能快速、准确的找到故障所在,所以正确、熟练使用示波器是家电维修员的的必修课程。
虽然示波器的牌号、型号、品种繁多,但其基本组成和功能却大同小异,本文介绍通用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一、面板介绍
1.亮度和聚焦旋钮

亮度调节旋钮用于调节光迹的亮度(有些示波器称为“辉度”),使用时应使亮度适当,若过亮,容易损坏示波管。聚焦调节旋钮用于调节光迹的聚焦(粗细)程度,使用时以图形清晰为佳。

2.信号输入通道

常用示波器多为双踪示波器,有两个输入通道,分别为通道1(ch1)和通道2(ch2),可分别接上示波器探头,再将示波器外壳接地,探针插至待测部位进行测量。
3.通道选择键(垂直方式选择)
常用示波器有五个通道选择键:
(1)ch1:通道1单独显示;
(2)ch2:通道2单独显示;
(3)alt:两通道交替显示;
(4)chop:两通道断续显示,用于扫描速度较慢时双踪显示;
(5)add:两通道的信号叠加。维修中以选择通道1或通道2为多。
4.垂直灵敏度调节旋钮
调节垂直偏转灵敏度,应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调节旋钮的位置,将该旋钮指示的数值(如0.5v/div,表示垂直方向每格幅度为0.5v)乘以被测信号在屏幕垂直方向所占格数,即得出该被测信号的幅度。
5.垂直移动调节旋钮
用于调节被测信号光迹在屏幕垂直方向的位置。
6.水平扫描调节旋钮
调节水平速度,应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调节旋钮的位置,将该旋钮指示数值(如0.5ms/div,表示水平方向每格时间为0.5ms),乘以被测信号一个周期占有格数,即得出该信号的周期,也可以换算成频率。
7.水平位置调节旋钮
用于调节被测信号光迹在屏幕水平方向的位置。
8.触发方式选择
示波器通常有四种触发方式:
(1)常态(norm):无信号时,屏幕上无显示;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2)自动(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的波形;
(3)电视场(tv):用于显示电视场信号;
(4)峰值自动(p-p 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需调节电平即能获得稳定波形显示。该方式只有部分示波器(例如caltek卡尔泰克ca8000系列示波器)中采用。

9.触发源选择
示波器触发源有内触发源和外触发源两种。如果选择外触发源,那么触发信号应从外触发源输入端输入,家电维修中很少采用这种方式。如果选择内触发源,一般选择通道1(ch1)或通道2(ch2),应根据输入信号通道选择,如果输入信号通道选择为通道1,则内触发源也应选择通道1。
二、测量方法
1.幅度和频率的测量方法(以测试示波器的校准信号为例)
(1)将示波器探头插入通道1插孔,并将探头上的衰减置于“1”档;
(2)将通道选择置于ch1,耦合方式置于dc档;
(3)将探头探针插入校准信号源小孔内,此时示波器屏幕出现光迹;
(4)调节垂直旋钮和水平旋钮,使屏幕显示的波形图稳定,并将垂直微调和水平微调置于校准位置;
(5)读出波形图在垂直方向所占格数,乘以垂直衰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幅度;
(6)读出波形每个周期在水平方向所占格数,乘以水平扫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周期(周期的倒数为频率);
(7)一般校准信号的频率为1khz,幅度为0.5v,用以校准示波器内部扫描振荡器频率,如果不正常,应调节示波器(内部)相应电位器,直至相符为止。
2.示波器应用举例(以测量788手机13mhz时钟脉冲为例)
手机中的13mhz时钟信号正常是开机的必要条件,因此维修时要经常测量有无13mhz时钟信号。步骤如下:
(1)打开示波器,调节亮度和聚焦旋钮,使屏幕上显示一条亮度适中、聚焦良好的水平亮线;
(2)按上述方法校准好示波器,然后将耦合方式置于ac档;
(3)将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夹在手机电路板的接地点,探针插到788手机cpu第脚;
(4)接通手机电源,按开机键,调节垂直扫描水和平扫描旋钮,观察屏幕上是否出现稳定的波形,如果没有,一般说明没有13mhz信号。
欢迎各位在使用示波器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安泰。西安安泰测试设备有限公司自2008年起,专注与国内外电子测试与测量仪器仪表的研发、集成、销售和维修。拥有专业的售前和售后技术团队。目前和我们合作的有美国Tektroix、美国Fluke、美国Keysight、德国Rohd&Schwarz、中国GIGOL等国内外大型仪器仪表制造商。选择安泰就是选择了专业和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