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值一直固定

楼主(2021-09-13):
1.调试APDS9930 ,读寄存器值一直0x31,(读id值为0x31,实际id为0x39),给其它寄存器写值再读出来,也是0x31,请问可能什么原因?用的硬件i2c,100k的速率

网友A:
肯定是有问题,驱动不对吧

网友B:
是的,看上去I2C没有正常的通信

网友C:
硬件I2C也有设计的错的? SCL和SDA都是推挽了,不是OD的。SCL的下降沿速度弱于了SDA的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