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内部的汉字处理

楼主(2021-09-13):
嗯,最近研究pic芯片处理汉字问题,发现如下:
...
unsigned char hanzhiconst[]="模手式";
。。。
main()
{
...}
然后调试的时候观察或者读出 hanzhiconst的值,
你们试一下hanzhiconst数组的大小和内容是什么?说的同学请说明一下编译器版本哈。。。

备注:utf-8编码的 模手式 用ue看到是 0xE6,0xA8,0xbc,0x8f,0xa1,0xe5

楼主:
我看到的是这样的,长度9字节,挠头,啥情况

网友A:
还跟编译器版本有关系

楼主:
检查排查后发现,utf-8编码是变字长的。这里是3byte一个汉字。
未来还是需要用unicode格式,无论是代码复杂度还是代码开销,都会好一点

网友B:
这取决于用什么编码格式

楼主(点评):
现在很多代码都是utf-8格式的,接下来还是要切换成unicode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GB不香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写源程序的时候不会关注是什么编码格式,毕竟文本文件很少注意格式问题。

网友C:
不同版本用的编译器版本有可能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