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模拟量通道AIN3和TIM1的ETR通道冲突

楼主(2021-09-13):
STM8S模拟量通道AIN3和TIM1的ETR通道冲突,当使用TIM1时AIN3采集不到模拟量,不知道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用过,帮忙顶一下

网友B:
没用过
这种情况就二选一呗
比如407的串口2和网口就冲突,
有些引脚是复用的,有的可以重新指定,

网友C:
这种问题不说完整型号 别人没法接话。

大体上,既然多脚复用,总可以配置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不说完整型号 别人没法接话。

大体上,既然多脚复用,总可以配置选择的。 ...

是STM8S208

网友C:
涉及到管脚冲突时 一定要告知完整型号,即人家了解到所有型号的脚位才好进一步探讨,

毕竟管脚冲突外围跟管脚息息相关。

你可以借助于stvp看看管脚的复用配置。

网友D:
冲突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E:
可以进行分时复用

网友F:
引脚初始化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G:
stvp是专门配置管脚的吗

网友H:
两个功能可以从时间上错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