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把电水壶改造成消毒壶?

楼主:
有个电水壶,到 100 度就自动断电。
想增加消毒功能,就是用个开关把温控传感器旁路掉,到了 100 度还继续烧。当然,会另外想法解决干烧问题。
如果不考虑干烧问题,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A(点评):
先弄明白消毒机理,如煮沸十分钟,那就不是温度控制了,而是时间控制了,参考电热煲煮粥控制方法,测温,定时,控制.不能用温度继电器.

网友A(2021-09-14):
常压下水温到不了101度,所以用沸腾感知器测到沸腾后断电,加热器有热惯性,会维持100度一段时间,待余热耗尽再继续上电加温,弄个定时器控制总的保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压下水温到不了101度,所以用沸腾感知器测到沸腾后断电,加热器有热惯性,会维持100度一段时间,待余热耗尽再 ...

电水壶的空间应该放不下定时继电器。我想弄个按钮,人工按着定时。

网友A(点评):
自已用可以,做产品不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用。要不我也不用按钮了,就是反复把开关按下去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找找有无再沸腾按钮,这个就是你要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水壶的空间应该放不下定时继电器。我想弄个按钮,人工按着定时。

电水壶加热原理解析 加热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 应用电子电路 - 电子发烧友网.pdf.pdf (487.48 KB) 电水壶加热原理解析 加热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电热水壶加热原理

电热水壶主要是利用发热管的电阻丝产生热量,再将热量通过铝板传递到壶身内进行加热的小家电。
电热水壶最重要的功能自然是煮水,而加热的来源自然是依靠底部的加热底座,以往不少电热水壶的加热底座由发热管组成,但使用PTC加热元件代替发热管,可以有效防止因为干烧而出现的着火危险,所以现在的电热水壶的加热底座多由PTC加热元件组成

再沸腾加热

由再沸腾按钮s3、三极管vt1、vt2及直流继电器k1等元件组成。当st2断开,加热保温电路处于保温状态需要再加热时,按下s3,c2被充电,同时为vt1的b极提供偏置电压,使vt1、vt2导通,k1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k1—1闭合。接通加热电路电源,eh1被强制进入加热状态。当松开s3时,c2所充电电压经r5、vt1的b—e极放电,以维持vt1、vt2工作一段时间(约1.3min),已能将瓶内的开水重新煮沸腾。若一次操作不能把水加热至沸腾,可重复按下“再沸腾”按钮。
电路中,fu(145℃)、st1(102℃)安装在不锈钢瓶底的温度敏感位置上。fu起防短路/超温双重保护。st1防止瓶内无水误接通电源干烧时,强制主加热器断电,防止烧坏加热器或造成失火事。

工作原理

利用水沸腾时产生的水蒸汽使蒸汽感温元件的双金属片变形,并利用变形通过杠杆原理推动电源开关,从而使电热水壶在水烧开后自动断电。其断电是不可自复位的故断电后水壶不会自动再加热。
电热水壶接通电源5分钟左右后,水温逐步上升到100度,水开始沸腾,水蒸汽使蒸汽感温元件的双金属片变形,顶开开关触点断开电源。如果蒸汽开关失效,壶内的水会一直烧下去,直到水被烧干,发热元件温度急剧上升,位于发热盘底部的有两个双金属片,会因为热传导作用温度急剧上升,膨胀变形,断开电源。因此电热水壶的安全保护装置是设计的非常科学与可靠的。这也就是电热水壶的三重安全保护原理

电热水壶电路图

咱们可以通过电路图看出,电热水壶的电路由一个蒸汽开关,防干烧开关,工作指示灯和加热电阻丝组成。整个电路原理非常的简单,故维修起来也是特别的容易上手。通常情况下防干烧开关是处于闭合状态,需要烧水时,我们只需按下把柄上的蒸汽开关,电热水壶就开始烧水。

电热开水瓶电路图

电源轻触开关自锁电路

自动断电原理图

网友B:
水煮消毒不如蒸汽消毒效果好,蒸汽温度要高于100摄氏度的。

网友C:
先说说你打算给什么消毒?持续的100摄氏度并不能满足一些医用器皿的消毒要求,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