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MP功能一般什么时候用

楼主(2021-09-14):
一直没用过这个功能,
不知道什么场景下会用到
谁用过么?

楼主:
其实,这个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功能,还不太清楚,所以也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新塘内置比较器,这真是个良心的MCU,比较器可以看成1位的ADC,可以用作某些传感器的模拟电压检测,比如需要一个温度超限报警

网友A:
或者用于休眠唤醒,这个比较器还带中断,非常好用,我们就因为新塘的比较器选了新塘,节省了外置比较器的成本,也节省板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塘内置比较器,这真是个良心的MCU,比较器可以看成1位的ADC,可以用作某些传感器的模拟电压检测,比如需 ...

我能不能理解成:
常规比较器的输出结果是1或者0,通过IO输入,可以判断比较结果。

而新唐的这种结构就是把比较功能,集成到了芯片内部。

网友B:
版主的应用比较多,
听他的解答没毛病

网友C(2021-10-14):
应该是一个比较器

网友D:
可以用做唤醒低功耗吗

网友E:
感觉应用的不是很多啊

网友F:
这个比较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G:
可应用的额场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