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AC也有中断么?

楼主(2021-09-14):
void DAC_IRQHandler(void)
{
    if (DAC_GET_INT_FLAG(DAC0, 0))
    {
        if (g_u32Index == g_u32ArraySize)
            g_u32Index = 0;
        else
        {
            DAC_WRITE_DATA(DAC0, 0, g_au16Sine[g_u32Index++]);
            DAC_START_CONV(DAC0);
            /* Clear the DAC conversion complete finish flag */
            DAC_CLR_INT_FLAG(DAC0, 0);
        }
    }

    return;
}

楼主:
刚打的问题哪去了?

看例程,用DAC中断演示输出,
平时在使用中,我都是根据条件判断DA输出值
这个DAC中断,和平时用的定时器中断,是不是意思差不多?

网友A:
这就需要看手册的说明了,手册里面会介绍DAC到底是要哪些中断,另外你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B:
应该都有吧

网友B:
应该是不同的触发中断吧。

网友C:
所有外设都有中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同的触发中断吧。

应该是这样

网友E:
肯定有啊。

网友F:
这是那款芯片啊?

网友G:
有中断吧,看你的代码来说

网友H:
感觉跟定时器中断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I:
这个倒是没用过,不过这种问题可以稍微看看手册 应该都有提到的

网友J:
看看怎么用可以看看源码,看看怎么使用

网友K:
看看官方手册就知道了的

网友L:
还没用过,等有机会试试

网友M:
正常用定时器输出DAC也行的

网友N:
有意思,看看手册吧,都能有提到

网友O:
这种外设应该都有中断的

网友P:
去查官方数据手册吧,稳妥一些

网友Q:
感觉和定时器中断是一样的

网友R:
没使用过,有机会去看看,不过建议还是查查手册

网友S(2021-10-14):
当然有中断了

网友T:
因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U:
其实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V:
可以有中断模式

网友W:
是的都有中断的

网友X:
外设都有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