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防反接电路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MOS管防反接电路,MOS管导通时D极和S极电流方向不是固定的吗?还是MOS管导通后电流既可以从漏极到源极也可以反过来。

网友A(2021-09-14):
DS极导通后变现为电阻,所以两个方向电流均可,但要注意那个二极管,所以有时候要两个MOSFET组合,比如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B:
防反接的原因是内部有一个体二极管,具有单身导电性。所以在锂电池保护电路等等电源开关的应用中,要用2个MOSFET背靠背做成防反接电路。

网友C:
防接反和防倒灌是两个需求

网友D:

放反接还可以充电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F:
内部的二极管不是用来保护mos的么?

网友G: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