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系统时间不准备了应该怎么调整?

楼主(2021-09-14):
@tyw :差点以为自己穿越了,不自信的看了好几下右下角的日期。
tyw
好眼力,这也让泥发现了,早跟老大说过了,大概是宠物Bug,得去寒锅整容,哈哈

网友A:
PC的系统时钟可以跟Internet时钟服务器同步,设置成自动同步,必要时手动同步一下。一般主板上的后备电池在能量不足时会导致关机态下时钟变慢,在CMOS设置数据无法维持前,变慢程度会非常明显。所以出现时钟不准的问题,提示该换主板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