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状态下三极管通过信号频率极限怎么计算

楼主(2021-09-1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计算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时(处于截止和饱和状态),不失真情况下最大允许的开关频率怎么计算?有的三极管只给出特征频率fT,是计算出饱和状态下的β,带宽W=fT/β?  ,然后开关频率f = W/5?

甲类放大,明明是模电,为甚么叫做 无开关 放大器;丙类,有 过压欠压,所谓的「过压」模式,不就是管子饱和吗;丙类放大与甲类放大,管子的特征频率一样吗 ?!

网友A:
在饱和状态时没有所谓的频率极限,开关过程才有。

网友B:
参考mos管的动态特性,可以自己去测量
这是安美森的2n7002的动态特性

这个是测试电路

从datasheet给出的条件
VDD = 15 V, RL = 25
ID = 500 mA,
VGS= 10 V, RGEN = 25
与供电,负载电阻,漏电流,栅极电压,信号源输入电阻有关。
其中与VDD有关,就不能去套,小信号模型了。小信号模型VDD是接地的。要用大信号模型去套,基本是个非线性电路。

网友B:
大信号模型如下,求出时域波形,可求出传输延时

网友C:
我先前的回复被删掉了。

没有,楼主发了两个贴

网友C:
失真 ?!
失哪家子的真咧?!
开关不会用 甲类放大模式 吧 ?!

网友C:
三极管参数表通常只给出  Icm ,
但是,Ibm 呢,难道没极限 ?!
到了特征频率,三极管能给出的  Ic  应该就  Ibm  那么大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参数表通常只给出  Icm ,
但是,Ibm 呢,难道没极限 ?!
到了特征频率,三极管能给出的  Ic  应 ...

请问 最大允许的开关频率 和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 最大允许的开关频率 和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没有任何关系的吧?

特征频率,β=1 ,
假设,Icm=10A ,β=100 ,那么,Ib 就是 0.1A ,
如果负载能让管子在 5A 时饱和,那么,Ib 岂不也要 5A ?!

我就算你这管子可以不烧坏,但对 1A 以上的 Ib 还能有反应不能 ?!
频率,就是 每秒多少次,一开一关才是一次,一开一关相当于 削峰 的正弦半波(或三角波),管子要削峰也得饱和了才行吧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信号模型如下,求出时域波形,可求出传输延时

你这给的大信号模型,像是把大信号和小信号模型混合到一起的,最后看起来两个都不像你画的这个模型有教材出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给的大信号模型,像是把大信号和小信号模型混合到一起的,最后看起来两个都不像你画的这个模型有教材 ...

格雷的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给的大信号模型,像是把大信号和小信号模型混合到一起的,最后看起来两个都不像你画的这个模型有教材 ...

格雷的书上就是这么个东东。

网友E:
这个部分我看过,但是这个大信号模型没有加势垒电容,扩散电容这些参数,小信号模型才把这些高频参数考虑进去了。
现在你自己画个模型,把这两者糅合到一起,是有更多的考虑,还是觉得大信号分析也要加上这些高频参数呢?

网友B:
大信号模型,这些电容一样存在,不过是非线性的。,这里还得判断饱和,Miller电容,也难套,只能是参考Miller电容在信号小的上升期套1+gm*rc最大值,随着信号越来越大,电压增益变小,Miller电容逐渐变小。
对这个比较关心的是电源网,有很多功率管的波形的帖子,其波形一开始是斜着上升,中间有个平台,他们称为Miller平台,最后是快速上升。
根据这个大信号模型,工程师能改的就是信号源rs。由于输入rs和输入电容构成低通,输入信号单极性,频率高了,变成直流,所以驱动输入信号双极性为佳。
输出能动的东西一个rc,一个rl,vcc。这是功率驱动电路。
小信号没人研究,都是那种共基作为输入的类74ls系列东西。二三十兆左右。
功率硬开关电源100k,llc开关电源200k,gas500k
小信号一般是fpga的天下。
这个东西我对其没兴趣,这是搞集成电路的人关心的,我们搞应用的,用示波器测量下就是了。
美国人,在工科玩理论,把自己的制造业玩没了。谨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部分我看过,但是这个大信号模型没有加势垒电容,扩散电容这些参数,小信号模型才把这些高频参数考虑 ...

gray的书上讲大信号模型, 是先说正向有源区,再说反向有源区,然后说饱和,截止工作区。
也就是分开 工作区来讲解著名的大信号ebersmoll模型,他应该是只看了正向区的就以为那是全部了……其实书上还没讲完。
而开关其实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区。放大器才是一般在正向有源区。

但是手工分析一般是用“电荷控制模型”,来分析开关模式,这个一般的书上都不介绍。模拟IC设计的书一般不讲个(因为bjt本来在IC里是边缘的东西cmos工艺只有pnp可用),倒是分立设计的书上讲我看到的比较多,我以前收集过专门讲开关应用的书籍有映象。还有电力电子书讲开关的书也很多,不过我不是学那个的。

其实bjt小信号的ft和开关模式速度是有关联的,但不是楼主想的那种直接简单关联,这个在bjt 电荷控制模型里有解释。
置于弥勒平台问题记得那是mos开关应用要关注的,又张冠李戴到bjt上去了……

bjt电荷控制模型介绍的例子楼主可以下载这本讲分立模电书,第十章讲的有。
Intuitive Analog Circuit Design 2ed,我上传不了50M以上的,可能级别太低,楼主自己去下,或者下载第一版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