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状态下三极管通过信号频率极限怎么计算

楼主(2021-09-1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计算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时(处于截止和饱和状态),不失真情况下最大允许的开关频率怎么计算?有的三极管只给出特征频率fT,是计算出饱和状态下的β,带宽W=fT/β?  ,然后开关频率f = W/5?

网友A:
开关是 大信号 工况,当 Vce<Vbe  时才是饱和,
管子饱和时,Ic/Ib  虽小于β  但不是受特征频率限制,跟 hFE 不一样。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频率,与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完全没有关系,与饱和状态下的b也没有关系,饱和状态下,本质上就是开关,电阻为0 ,你说的那些参数都不是饱和状态下的参数

网友C:
一旦饱和,基本就是1MHz甚至更低的开关频率了,有些三极管会给出饱和退出时间,基本是us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频率,与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完全没有关系,与饱和状态下的b也没有关系,饱和状态下,本质上就是开 ...

但是三极管手册没有给出ton,以及toff参数,那该怎么计算三极管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旦饱和,基本就是1MHz甚至更低的开关频率了,有些三极管会给出饱和退出时间,基本是us级别的 ...

嗯,更多的三极管是没给出这些参数的,我想知道从哪些已知的参数中推断计算出三极管的开关频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更多的三极管是没给出这些参数的,我想知道从哪些已知的参数中推断计算出三极管的开关频率 ...

选个用作开关的三极管,就有这些参数了。

给个例子:

这个管子的上升、下降时间是 us 数量级的,
最高的开关频率应该是在几百 KHz 的样子。

网友A:
饱和的意义是甚么,就是 Ic 被负载限制,Uce 减至(並固定于)比 Ube 还小的状态,
而 特征频率 是管子在线性区,在讯号强度给定的前提下,输出幅度(Ic)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