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从3.61升级到5.45原项目中i2c.h找不到了

楼主(2021-09-14):
升级后打开原来的项目,提示 , 点击YES,打开项目,发现#include <i2c.h> 为红色波浪线,编译提示找不到这个文件,升级之后,原来的项目不能用了。

网友A:
先看看项目相关的文件夹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然后再确定项目中是否加入了?

网友B:
如无必要,莫要升级

楼主:
俺又换回去了,又换成3.61版了,立马就正确了,本来想摸索一下MCC的,看来不行了。

网友C:
可能只是引用关系的路径不对,导致在新版本里面找不到..
其实你捋一捋文件之间的包含关系,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又换回去了,又换成3.61版了,立马就正确了,本来想摸索一下MCC的,看来不行了。 ...

另用一台电脑装高版本,新工程可以用新的版本。
老工程最好不要随意更换编译系统,搞好了没人表扬,出问题都是你责任。。。
我一般老工程做好了都会打一个虚拟机把编译系统放里面,编译没问题了之后一起备份。反正现在硬盘便宜,电脑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