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in10 系统不识别移动硬盘,难道是硬盘接口板的版本问题?

楼主:
首先,硬盘是正常的,没坏,已在win7系统测试过。
其次,试过三台win10系统,均不能识别。提示如下图。

试过百毒中的三种方法,1卸载usb驱动,2停止所有msconfig中的服务,3插入3/4,均不成功。
持续崩溃中。跪求大佬支援。

网友A(点评):
问题解决后,本人进行打赏,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B(2021-09-15):
估计你的移动硬盘比较老了,老型号的移动硬盘功耗较高,需要注意USB的负载能力,特别是本本。另外本本还有可能因为电源管理的设置导致问题,在台式机上还没遇到过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A(点评):
谢谢春阳大哥,在win10台式机前后usb都试过了,不行的。昨天dell售后来公司了,问了问,也搞不定,建议换新式的硬盘盒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遇到过你碰上的问题,但遭遇过USB负载能力问题,我的一块老款希捷500G移动盘就是这样,而老掉牙的20G、老款希捷250G、新的国产杂牌USB3.0 1T的都没问题,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也没问题。

网友A(点评):
推测可能还是硬盘盒接口板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硬盘盒接口板问题,win7下正常可不好解释,除非转换桥片的型号太过于古老,win10下的驱动已经没有了。我的老硬盘盒是2008年买的,采用双USB供电,用来带老本本上拆下的20G并口硬盘,反而都操作正常。我的两块老希捷移动盘(250G、500G)购买于2010年,就那块功耗较高的500G容易出现问题,接口接触稍不好就出错,本本上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台式机上只要接触良好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