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LINK不能识别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4):
生成的JLinkSettings文件中如果是如下这个就不能识别仿真器。
Device="ARM7"
换成其他的就可以如下是其中一个可行的。
Device="ADuCM350"

网友A:
没有对应的芯片型号?那就把J-LINK驱动升级到6.90以上

网友B:
是不是jlink的驱动太老了,升级一下。

网友C:
更新JLINK驱动,或者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把JLINK驱动升级一下吧

网友E:
截个屏看看,
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2021-10-14):
硬件版本V9,软件版本V6.9以上的

网友F:
你是用的JLINK哪个版本啊

网友D:
是不是你用的JLINK版本太老了

网友G:
更新下jlink的驱动se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