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ZGT6写OT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9-14):
GD32F407ZGT6的OTP区,写入之后,提示写成功了,memory对话框里也对,重启后读出来也对,但是设备不能断电,断电后再读出来就不正常了,有这种情况吗

那位有这个芯片的板子,帮忙测试下是否有这个问题。

注意:一定要把板子断电一下,然后再进去看下写入的数据是否变化了。

代码如下:

#define FLASH_OTP_BASE        0x1FFF7800U

uint8_t tempDat = 0;
uint8_t McuFlashRead(uint32_t addr)
{
    return *(__IO uint8_t*)addr;
}

tempDat = McuFlashRead(FLASH_OTP_BASE);

    if(tempDat == 0xFF)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BYTE,FLASH_OTP_BASE,'D');
        HAL_FLASH_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