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并联的作用?

楼主(2021-09-14):
高压交流电中,交流电源正极串联二极管的作用是?交流电源GND串联二极管的作用是?

楼主:
按理说输入和输出只有0.7V的压降,应该是没什么用的啊

网友A:
应该是桥式整流,抄错电路了吧。

网友B:
同意楼上坛友的意见,不知二极管什么型号?

二极管是个开关二极管,RGP02-16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式整流,抄错电路了吧。

不是桥式整流的,这个是一个RC产生负高压的电路,输出高压端和地端都串联了两个这个二极管,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桥式整流的,这个是一个RC产生负高压的电路,输出高压端和地端都串联了两个这个二极管,想不明白为什 ...

全图晒一下看看。

下面图片的HV_OUT3和PGND3就是RC产生的高压电路。二极管是后来焊接到了这两条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