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控制SPI2

楼主(2021-09-14):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现象,STM32F103C8T6控制SPI2,SPI2连接NRF24L01模块,不使用仿真器时发现,发送和接收都不成功,仿真器挂上仿真后发送接收都正常,请教一下谁知道怎么回事,IO口管教配置硬件连接都没问题

结贴了,再次感谢各位热心人士的建议,解决问题方法是CE和CS之后加延迟。新做的板子加上之后才能用,以前做的没加也没问题。导致原因没找到

网友A:
听 你的描述,感觉像时序上的事儿,仿真断点开着,可能会把时序整正确了

网友B:
把代码和硬件都贴出来看看吧,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可以用printf 打印程序进度,然后看看在哪儿出的问题,仿真有些时候属实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仿真好用 实际不好用的情况

网友D:
换成SPI1有没有问题呢?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初始化之后 加个延时试试,感觉是时序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 很大程度是时序问题,可以看看网上调试好的代码试试

网友G:
之前听说过仿真时好用,硬件单独运行时就不好用,当时听他们说可能需要加个延时,但是具体咋加还得实物去碰

网友H:
换成软SPI试试呗 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I:
可以不用仿真器,用LED和串口等实现程序定位跟踪,看看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J:
找个好用的例程,抄一下吧,这么查挺难的

网友K:
请问 你的仿真是对硬件仿真 还是直接虚拟仿真啊?

网友L:
查查配置,查查硬件是否被复用了。再查查网络上的例程,然后copy参考参考

网友M:
用软SPI吧,模拟的话 好找问题

网友N: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可以换一下其他组SPI试试

网友O:
查查手册时序吧,这种现象有可能是时序不对造成的

网友P:
仿真有时候不好用的,比如用到了系统的时候,就很难仿真,也很难定位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的指点,以前做过这方面的,一次移植成功,这次新开板子,结果直接不好用,程序用的是以前好用的程序。我再查查大家说的情况

网友Q:
说明时序有问题

网友R:
也检查下电源,尤其接地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也检查下电源,尤其接地方面的问题。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也检查下电源,尤其接地方面的问题。

电源都正常,现在用模块带的例程,发送加延时好了,接收还是不行

楼主:
现在用模块带的例程,发送加延时好了,接收还是不行,以前做的板子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S:
把速度降下来看看行不行?

网友T:
数据能发送出来吗

网友U:
检查一下是不是产生了干扰

网友V:
是不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W:
感觉像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X:
电源和地线是怎么布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