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 TAMP侵入检测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09-14):
#关于STM32F0 TAMP侵入检测的问题

1.配置TAMPFLT = 0 (边沿检测触发)
2.配置TAMPxTRGx = 0(上升沿触发)
3.配置TAMPxE = 1(使能检测)

问题:当入侵检测的IO从配置TAMP之前就一直处于高电平时,配置TAMP之后,TAMPxF入侵检测标志会不会置位?

ST手册描述如下:
理解为 当入侵检测的IO从配置TAMP之前就一直处于高电平时,配置TAMP之后,TAMPxF入侵检测标志 是会置位的,会检测到攻击

实际测试结果 却是TAMPxF入侵检测标志 不会置位.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回复

网友A:
看下官方代码配置

官方例程代码有限 这是使用过程中的疑问

网友B:
The TAMPxF flag is asserted after the tamper event on the pin, with the latency provided
below:
• 3 ck_apre cycles when TAMPFLT differs from 0x0 (Level detection with filtering)
• 3 ck_apre cycles when TAMPTS=1 (Timestamp on tamper event)
• No latency when TAMPFLT=0x0 (Edge detection) and TAMPTS=0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侵入检测

网友D:
这个标志位代表什么呢

网友E:
只要这个标志位不为零就行是吗

网友F:
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啊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