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经常看见问各种版本程序兼不兼容的,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1-09-14):
这里说的Q\N\O到底是什么?
怎么区分

网友A:
同问,也想知道是什么,可没人解答

网友B:
对应芯片的版本

网友C:
芯片的版本怎么区分,尾缀?

网友D:
看到的都是提问,没看谁把这个说清楚的

网友E:
的确是一个值得人去钻研的问题

网友F:
芯片的版本,不同的版本要对应不同的库,不然运行不正确。

网友G:
不同的芯片对应的启动文件,具体的寄存器不同,mm32的库在代码复用上做的没有stm32好,所以库的数量更多了

网友H:
就是指这个型号的芯片有几个版本,对应不同程序。

网友I:
官方这个搞法确实让人头大。

网友J(2021-12-27):
好像是芯片的版本吧

网友K:
建议问问灵动的FAE,问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L:
之前灵动的技术支持给我说过,我却给忘记了,哈哈哈哈

网友M:
能用就行吧,而且这种好像是对应芯片的,到时候别错了就行

网友N:
看不出来是什么,楼主知道之后,希望能分享一下,解了大家的惑

网友O:
问问技术支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