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的频率最大值和分频系数如何确定?

楼主:
ADC, dc, AD
基本上,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会选择配置成最高频率,
但这个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A(2021-09-15):
建议你看看数据手册,不然直接给你答案,下次还是要问。

网友B:
好像是十几M吧,一般例程配置的都是最高频率

网友C:
找个103的截图,大概这个位置

网友D:
哈哈,一楼的建议太中肯了

网友E(2021-10-18):
一般1M的转换速率~

网友F:
和你的采样速率,精度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