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是甚么梗

楼主(2021-09-14):
若非超导,不给能量还能有电在流,不合常理!

楼主:
除非停机检修,否则,电流源不用时是有电流的,必须短路;既然不是理想导体,那么,静态电流自然也需给予能量才得维持,这浪费,远大于电压源维持端电压的所需吧?

网友A:
恒压恒流,是 伏安特性,
电压源电流源,是 存在形式 !

楼主:
电流源的输出需要甚么运行机制?
电流源的建构需要哪些硬体条件?

楼主:
电磁感应,化学能,光伏……,本征参数都是电动势,造成的电源都是电压源,难道,电流源只能以受控源的方式存在?

楼主:
电压源有功率因数,电流源也有。
只有串联,各负载的电流才能相等,不论功率大小,
所以,电流源的加载方式是串联的,当功因为1之时,就是串联谐振的状态,电源承担的只是负载的电阻分量,电动势最小。

楼主:
交直流输变电,两种制式本就各有千秋,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进步,沉寂已久的直流制式终有用武之地,可是,电流源却始终登不上大雅之堂,担市电之大任。

网友A:
电流源,等效为 恒流源跟电阻的並联,
如此说来,倘若这「並联」的不是电阻,而是电抗,那又会是何情况 ?!

楼主:
内阻无穷大,电流就几乎不为负载变化所影响,我想,这无穷大的内阻,也能掩盖电压变化的影响了吧?

网友B:
你说的是恒流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恒流源吧?

恒流源的基础是电流源,电流源是甚么形态,如何运作,我要谈论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磁感应,化学能,光伏……,本征参数都是电动势,造成的电源都是电压源,难道,电流源只能以受控源的方式 ...

稳流电路算不算电流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流电路算不算电流源?

在实用层面上等效,
但不合符电学与物理学的概念。

楼主(2021-11-03):
作为源头,当然先得造势才能成事,电源没势就作不了功。

要流,就得有通道,你不给我路子,我就逢山筑路、遇水架桥,楞是要捅出一条电路,这就是电流源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