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30F6的bootloader默认用那个管脚?

楼主(2021-09-14):
(无正文)

楼主:
呵呵,自己找到了!

网友A:
这些东西在芯片对应的参考手册里有介绍。

网友B:
楼主应该是问原厂引导程序的串口是哪个?

楼主:
STM32G030F6P6这种TSSOP20封装的芯片,PA12[PA10],PA11[PA9]两个功能共用一个管脚,我想使用PA10,PA9作为bootloader的功能,这是否可行?在我的程序还没有烧录进去的时候,我怎么选择PA10,PA9作为这个管脚的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问原厂引导程序的串口是哪个?

是的,我是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A:
对于ISP来说,UART1/UART2都可以的。【USART1, USART2, I2C1 and I2C2 (applies to all devices)】
但是从手册上看,没写用户程序前,那个remap功能没法生效,所以就没法使用PA10/PA9作为UART1的功能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ISP来说,UART1/UART2都可以的。【USART1, USART2, I2C1 and I2C2 (applies to all devices)】
但是从 ...

ISP用什么软件?现在我硬件STM32G030F6,用UART2(PA2/TX、PA3/RX),软件使用ST官网下载的STMFlashLoader Demo,上电短接Pin19(PA15/PA12/BOOT0/SWCLK)和3.3V,但是无法下载程序,STMFlashLoader Demo提示“Unrecognized device...Please,reset y**ice then try again”。

网友A:
你可以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来做。

STM32芯片的几种烧写方式简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来做。

STM32芯片的几种烧写方式简介

我现在是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来下载,但是连不上。连不上有几个可能:1. 没进入bootloader模式(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上电短接Pin19(PA15/PA12/BOOT0/SWCLK)和3.3V无法进入bootloader模式?);
2. UART2(PA2/PA3)没有bootloader功能(根据AN2606,PA2/PA3是实现了bootloader功能的);
3. 硬件错误(程序使用UART2收发据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应该不存在)。

更像没进入ISP模式,检查BOOT脚及配置。

楼主:
在硬件设计方面,Pin19(PA15/PA14/BOOT0/SWCLK)直接接到调试端口的,芯片内部PA14是下拉的,我要进入ISP模式,直接用导线短接Pin19和3.3V,应该是这样操作的吧?为什么就不行呢?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不是硬件那里设计有问题。Pin19是是PA15,PA14-BOOT0共用的管脚,重启的时候,把这个脚和3.3V短接,应该进ISP模式。怎么就没有进来呢?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主要问题是flash选项字中nBOOT_SEL=1,忽略管脚boot0。在程序为空的时候,FLASH_ACR.EMPTY会禁止从flash启动,所以能进入bootloader,但是烧程序之后,就默认从flash启动了,就进不了系统自带的bootloader了。

网友C:
得看硬件如何连接哈

网友D:
看你两个boot引脚怎么连接啦

网友E:
手册说的很明白

网友F:
这个不是某一个管脚的事情吧

网友G:
boot0还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2024-03-25):
楼主你能用PB7和PB3这个串口1烧写成功吗?我看STM32Cube这两个PA12/PA10、PA11/PA9复用引脚没有串口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