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师,大神指点一下,设想的这个NMOS高端驱动可行不!

楼主:
这个电路图能不能实现电压的可调,0-30V左右。Q2,Ug>Us4V,才导通阈值电压,我用一个运放OPA2188做一个加法电路(不知道对不对),在R6上端取一个电压和RP1相加,就得到一个+4V加R6的电压,就Ug始终>Us 4V左右,在微调RP1电位器实现调整Q2的导通电阻实现调压,也就是高端NMOS管驱动,大师没看看这个可行不。这就是我的想法!能行得通吗?指点一下                                        修正一下MOS管下拉了一个10K电阻,和加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A(2021-09-15):
栅极这么接,拉高可以,拉低怎么放电?
分立元件的基础知识呀!
反馈怎么接的?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 可调电压输出么 ?? 没看见 你的 负载 ? 最大电流 是多少 A ??、

你这电路 ,电位器  ...

R6 那个点和地,电流10A 发热不怕用了大的散热片带风扇

网友C:
首先你这个稳压电源,采用NMOS的话,则必须有栅极驱动电压必须高于工作电压,否则,MOS管最高输出电压会大大损失,根据开启电压,一般我们设计高于9V以上。
再一个,稳压电源其实是一个负反馈系统,用一个基准,和输出进行负反馈运算。这里我们常见的用一个TL431,自带2.5V基准,输出电流经过合适的电压提升,送NMOS栅极就可以。如果电位器是T型衰减的上电阻,则可以在满电压---2.5V可调。当然中间相位补偿什么的散热等则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这个稳压电源,采用NMOS的话,则必须有栅极驱动电压必须高于工作电压,否则,MOS管最高输出电压会大 ...

大师,你说得“则必须有栅极驱动电压必须高于工作电压”是指的栅极电压必须高于MOS管的输入电压吗?我看了NMOS管的资料上面说,栅极最高电压是25V,而MOS管的输入电压是35V如果高于35V那不是就是栅极就挂了吗?

网友D:
电子负载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你说得“则必须有栅极驱动电压必须高于工作电压”是指的栅极电压必须高于MOS管的输入电压吗?我看 ...

栅极电压是指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N沟道做对地输出,则必须选择源极输出,当最高输出比如35V,则栅极供电是在35V基础上叠加的12V,MOS管栅源电压还是只有12V啊。输出低了,则首先肯定是栅极被拉低是不是?所以栅极永远在安全范围,只要你的栅极辅助供电不超过25V,MOS栅极就是安全的。

楼主:
大神能画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