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21-09-14):
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
前一图片是413封装     后一图片是8H封装

楼主:
大神联系我

网友A:
不会汇编

网友B:
你还是找给你开发的人给你改吧,多出点钱多省事

网友C:
STC8H系列的,上电后除了P3.0 P3.1是准双向口输出高电平外,其余IO都是高阻,要设置一下IO。EEPROM多一个寄存器IAP_TPS,写入主频值,比如12MHz就写入 IAP_TPS=12;其余程序不用改动。
IO直接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H系列的,上电后除了P3.0 P3.1是准双向口输出高电平外,其余IO都是高阻,要设置一下IO。EEPROM多一个寄 ...

大神可以帮我改一下吗?17788542963 我付您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找给你开发的人给你改吧,多出点钱多省事

他没时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H系列的,上电后除了P3.0 P3.1是准双向口输出高电平外,其余IO都是高阻,要设置一下IO。EEPROM多一个寄 ...

呼叫大神

网友D:
8系列的EEPROM读写和15系列有区别,需要多控制一个15没有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8系列的EEPROM读写和15系列有区别,需要多控制一个15没有的寄存器

是的

网友E:
这个要看辛苦费是否合适

网友F:
汇编程序发过来看看,免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