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代问----怎样根据输入电压计算BOOST电路的电感量?

楼主(2021-09-14):
1、输入电压DC30-130V,输出DC150V,功率1KW,工作频率14Khz左右,求功率电感值?  如果工作频率为70Khz左右,功率电感值又为多少?

2、电感量是根据DC30V计算、还是取输入电压130V计算?

有劳各位坛友了,先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升压的Vin以最小值(此为30v),此时所需PWM的最小之占空比D,
D=1-[(Vin-Vsat)/(Vout+Vd)],Vsat是开关的压 ...

收到,谢谢坛友解答。

网友A(2021-10-27):
水一下

升压的Vin以最小值(此为30v),此时所需PWM的最小之占空比D,
D=1-[(Vin-Vsat)/(Vout+Vd)],Vsat是开关的压降0.2v,Vd是二极管压降0.8v,未知时以0.2v和0.8v代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一下

升压的Vin以最小值(此为30v),此时所需PWM的最小之占空比D,

收到,谢谢指教。

网友B:
首先,功率越高,电感量越大,则电感成本越高。
所以,设计时候,我们会选择尽量小的电感量来实现目标。同时兼顾合适的电流脉冲幅度,所以,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状态是电流临界状态为基本设计目标(目标功率)。
而BOOST升压线路,在130V输入150V输出条件下,很明显,绝大多数电流是由输入电源本身提供,而在30V输入时候,才是电感最大比例的提供输出电流的。上面这些数据就为我们提供了设计基本思想。
按照14K计算,30V输入电压时候的导通时间=1/14*120/150=57uS。平均电流=1000/150=6.67A,则电感峰值电流=13.3A。电感量这不就出来了嘛:L=30V*57uS/13.3=128.25uH。
这个意思就是用128uH电感,在30V输入,150V输出1KW、14KHz条件下,刚刚进入临界电流状态。如果你希望电流波动更小点,则根据这个结果增加电感量就是了,大于该数值,在满功率30V输入条件下,都是电流连续状态,比如你设计电感量为这个的2倍,则30V时候,电流斜率变小了一倍,起始电流就变成3.33,最大电流就变成9.99A。当然代价是电感成本增加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功率越高,电感量越大,则电感成本越高。
所以,设计时候,我们会选择尽量小的电感量来实现目标。同 ...

收到,理解一下,多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