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G431B-ESC1电调开发板,电机怎么跑起来?

楼主(2021-09-15):
大家好,刚拿到B-G431B-ESC1开发板,驱动无刷电机,电机线电源线都接好了,按官方文档里生成了固件并且下载到了G431单片机里,通电后无刷电机不转,官方手册里要求接pwm信号才能转,现在手头没有pwm信号生成器,想用板子上带的电位器调速,或者通过串口接电脑,用电机控制器调速,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试试不就行了,一般是可行的,但你最终的应用不还是需要PWM

网友B:
将PWM接口接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应该也可

网友C(2021-11-09):
楼主,请问这个板子怎么下载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