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f103c6t6 can 和 usb公用问题

楼主(2021-09-15):
手册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的疑问是按照手册定义,103c6t6属于小容量产品,是否can和usb就没有共用512字节的SRAM空间,两个外设可以同时使用?

 赞 1 收藏 评论1分享

网友A:
你截图的文字有点问题,是这样的:
In low, medium, high and XL-density devices, the USB and CAN share a dedicated 512-byte

SRAM memory for data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and so they cannot be used

concurrently (the shared RAM is accessed through CAN and USB exclusively). The USB
and CAN can be used in the same application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换言之,对于F1系列,只有F105/107带双CAN的才不需要USB/CAN共享RAM缓冲区。

网友B:
你这都是哪里的手册?真细致,看的

网友C:
是中英文翻译的问题?

网友D:
这二者还有共用的存储空间

网友E:
看来还是需要看一下英文原版哈

网友F:
是的 中文有歧义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是官网的应该还有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