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网口接收 MAC=0x01-0x0E-0xCF-0x00-0x00-0x00的问题

楼主(2021-09-15):
NUC980的网口接收 0x01-0x0E-0xCF-0x00-0x00-0x00这类MAC地址时,为什么在MAC地址和协议类型之间插入 4字节数据 观察发现是 0x81 00 00 00 ,这个可以在哪里禁止插入?

网友A:
Whether the receiver removes the Q tag right away or keeps it for further processing is its own decision.

On a switch, thi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VLAN ID in question is tagged on the destination port (trunk port) or untagged/native (access port).

Even on an untagged port, the Q tag may sometimes still be present to preserve PCP priority but with a zeroed VLAN ID field - depending on switch and port configuration.

=====================================================================================

What do switches do to tagged and untagged VLAN packets?

Switches strip or add tags depending on the port's settings. Your hypothetical packet tagged VLAN 10 ingressing on port 1 would have its tag stripped and when it egressed port 2 (or port 3, because both are untagged members of VLAN 10).

Similarly, when a packet ingresses port 2 it will be tagged VLAN 10 before egressing port 1, as per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question.

I know of at least one Ethernet switch implementation that tags frames on ingress on an untagged port, moves all frames around inside the switch as tagged frames. That particualr switch strips tags only when frames egress an untagged port.

I would assume that this type of behavior is probably fairly common, seeing as how the switch needs some way to keep track of the origin VLAN of frames as they move around inside the switch. Since I only know the low-level details of one (now very outdated and no longer manufactured) switch, though, I won't make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that I can't back up.

网友A:
Differences between switch and gateway

               SWITCH                                                                                     GATEWAY
It works as multi-port bridge between networks.                          It works as a passage between two networks.
It works in data link layer.                                                          It works in all networks layers.
It performs error checking before forwarding packets.                  It does not perform error checking.
It does not work as protocol converter.                                          While it works as protocol converter.
Packet filtering is provided in switch.                                         Packet filtering is not provided in gateway.
It is less complex.                                                                 It is more complex than switch.
It connects devices that work on same network model.                 It connects two networks working on different models.
The format of packet is not changed.                                         Packet format is changed.

网友A:
Adding and Removing VLAN Tags

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en/doc/EDOC1000178106/f9b8a34a/adding-and-removing-vlan-tags

网友A:
请详细描述问题,NUC980作为哪一种Networking device? (ROLE), NUC980作为该种类型的 Networking Device时,Kernel配置情况是怎么样?
你可以从如下关键词找到答案:

VLAN
untagged frame
untagged port
untagged traffic
tagged/untagged packets
802.1Q VLAN tagging
MACVLAN
VLAN Tagging

网友B:
这个是物理地址吗

网友C:
每次都有这个数据吗

网友D:
这个是固定字节?

网友E:
这么多的英文都看不懂啊

网友F:
需要配置哪个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