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 UART

楼主(2021-09-15):
請問:
        我用M453 的UART1 接上 ESP8266 然後下 AT命令測試, 測試 "AT\r\n"   response OK
        但是下 "AT+GMR\r\n" , 在中斷接收只能收回 AT+GMR  AT versi   局部字元而已, 並無法完整接收到ESP8266 版本的訊息
        麻煩有碰過問題的大大能分享資訊, 感激不盡

网友A:
把代码贴上来吧。直接看代码操作才知道你的问题在那。

网友B:
我最近也想用8266,固件没有现成的~~

网友C:
繁体字,看起来好费劲啊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建议把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提高一下看看?

网友E:
感觉是你接收函数有点儿问题,是自己写的还是官方的demo呀?

网友F:
把代码贴出来看看吧,这么说也不好判断是哪儿的毛病

网友G:
可以仿真跟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H:
仿真吧,仿真比较清晰明了的看出程序在哪儿有的问题

网友I:
看看代码,帮你分析一下吧

网友J:
感觉是被其他程序给打断了,导致的

网友K:
暂时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可以先让代码跑通,就是只有这串口通讯一个功能,先看看代码正常不

网友L:
接收函数自己写的?对比一下官方提供的代码看看吧

网友M:
其他指令好使么?你用的串口1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呀

网友N:
正常不会这样的,就看中断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处理啊?

网友O:
这种状态,说明你没接收完就进行显示了吧,是不是数组预留不够大了

网友P:
可以去仿真跟踪一下程序代码,看看在哪儿出现的问题

网友Q:
没遇到过你这种问题,可以附上源码,谁有兴趣都会帮你测一测的

网友R:
这种现象是100%出现的么?如果就一两次的话,可能是接线不良导致的也不一定

网友S:
可以试试程序跟踪仿真,这样的话找出问题能容易一些

网友E:
看看你的代码,最好附上工程吧,这样便于帮你找问题

网友T:
需要看代码才能确定问题

网友U:
连接仿真器找一下问题

网友V:
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W:
这个字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X:
每次都是这种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