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aker-IoT-M487 WIF

楼主(2021-09-15):
請問:
       要驅動此開發板上的WIFI 要參考 M487 BSP Library 的哪一個sample code, 或是說要怎麼使用WIFI進行聯網, 謝謝!!

网友A:
各家wifi模块有不同的介面,大部份是spi 及串口,wifi模块厂商提供的代码,再移到mcu上面

网友B:
就是固件如果自己写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C:
这个自带wifi?

网友D:
为什么都是繁体字呢

网友E:
本身带wifi的模块?

网友F:
自己写固件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个模块啊

网友H: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I:
新唐的官网,一般都是有例程的,就是讲解不多~~不过一般都还行,代码风格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