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Edu-SDK-M451,新手如何切入

楼主(2021-09-15):
本人新手一个,仅有C语言基础。现手上有一套NuEdu-SDK-M451,但不知如何学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找例程,
测试,
问为什么,

自己写,自己改
测试

网友B:
可以先看看数据手册,原理图。
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例程,跑跑,看看,这是两个事哦。关键是看明白例程,可以按需要修改。

网友D:
看懂原理图,看官方例程,写应用。

网友E:
多看原理图多看例程多动手研究

网友F:
新手建议先看看STM32的教学视频,了解一点基本的硬件知识,别想着看例程原理图啥的,新手看不懂的,特别是新塘的例程,集成度太高,一行代码初始化一大堆东西,新手直接暴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新手建议先看看STM32的教学视频,了解一点基本的硬件知识,别想着看例程原理图啥的,新手看不懂的,特别是 ...

你这可能只的是纯新
有电子基础的,看个原理图应该不是问题,
新唐的代码,宏定义很有意思,能让你找到51的感觉,比ST容易的多,
但是,看看st的视频确实是不错的建议,ST就是教程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这可能只的是纯新
有电子基础的,看个原理图应该不是问题,
新唐的代码,宏定义很有意思,能让你找到51 ...

楼主说了,新手,只学过C

网友H: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I:
我感觉看电路图好费劲啊

网友J:
多跑跑程序就适应了

网友K:
就是下载现成的程序多观察现象

网友L:
下载程序 然后修改寄存器 观察现象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