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8位MCU的KF8F207的烧录

楼主(2021-09-15):
烧录PIN脚SPDAT如果上拉了,还可以烧录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这问题问的,
好像是问word不保存,能关机么?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需要看上拉的能力有多大,因为编程器需要能控制这个口高低电平,只要编程器能正常操作这个口的电平,那就是可以的。

网友D(2021-10-15):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唉。

网友E:
你这问题问的有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