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76MATA编程问题

楼主(2021-09-15):
用keil对HC32L176MATA下载程序的时候,突然出现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在网上找了类似的情况,
但是按照网上的解决方式,还是不成功,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仿真器与目标板之间的连线确认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与目标板之间的连线确认是否有问题?

连线是没问题的,板子上的电源指示灯是亮着的,也换过线,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楼主(点评):
没有短路哦,网上说可能是休眠了,然后我想了下,有可能是之前下载的代码让它休眠了,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华大官方的下载器,没办法给芯片擦除。唉,算是报废一颗芯片了。

楼主: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说下解决方法,如果以后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借鉴下。
1:在华大官网上下载个Cortex-M在线编程器,网址:https://www.hdsc.com.cn/Category82-1408
2:按照里面的Cortex-M在线编程器用户手册Rev2.0 步骤,用串口连接目标板,
3:点擦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