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F0 RTC的参考时钟检测问题?

楼主(2021-09-15):
#关于STM32 F0 RTC的参考时钟检测 疑问
问题:PB15作为RTC_REFIN 时,配置RTC REFCKON为1后,还需要配置PB15为输入模式吗?

REFCKON手册描述如下:

参考时钟检测描述如下:

实际测试检测输出的1Hz,不太能看出是否需要单独配置B15为输入模式

网友A:
有频率,不就是可以了么?

网友B:
是的,这时PB15还需配置为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时PB15还需配置为输入模式

PB15需要配置为什么输入呢,浮空还是模拟?还是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频率,不就是可以了么?

“有频率 就可以“  ?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RTC_REFIN 检测启用,将用于补偿日历更新频率 (1Hz) 的偏移
输出1Hz具体有没有偏移,是太好看出来的

楼主:
测试发现,
PB15配置为浮空输入、复用、模拟,都可以使用

测试手段为:
PC13输出1Hz,PB15输入60Hz
配置不同PB15 IO模式,
检测PC13和PB15的波形,发现PC13的沿都会和PB15 慢慢对齐

网友C:
还是要配置位输入

网友D:
手册说明,按手册,

网友E:
如何检测这个时钟呢

网友F:
只能配置为输入模式吗

网友G:
不是很明白 这个是自己检测自己吗

网友H:
这是一个自身的补偿

网友I: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补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