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的片子有高级定时器吗?用来做全桥相移

楼主(2021-09-15):
我现在准备做一个全桥相移的电路,网上查了下好像都市用STM32来做的 ,用高级定时器来做相移。我看了M451的手册,好像没有这种定时器,还是说新塘的片子就没这样的。

谢谢

网友A:
说句实话,什么是全桥相移,我都不知道

网友B:
什么叫“高级定时器”?你指的是“高精度定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什么是全桥相移,我都不知道

就是全桥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高级定时器”?你指的是“高精度定时器”吗?

高级定时器我是看ST上面的说法,就是可以作为主从计时器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全桥驱动电路

类似于整流桥?

网友C:
高级到什么程度

网友D:
能解释一下全桥相移吗

网友E:
可以用普通定时器实现吗

网友F: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用高级定时器呢

网友H:
是有这种芯片的

网友I(2021-10-15):
这个只能说明工业领域还是ST用得多,新唐占比还是小了
定时器说到底还是定时器,如果完整理解了“全桥相移”后,用上新唐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J:
人家有专门的PWM模块来做这些,不用什么级定时器。

网友K:
楼主用的新鲜词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