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时钟系统框图

楼主(2021-09-15):
4.2节,系统框图里面,ADCKSEL在第四章寄存器内没找到这个位。1.21版本内,在哪里设置?

网友A:
我记得ADC的驱动库的example里面有这个时钟选择设置。

网友B:
手册写的还是有点粗糙

网友C:
我也向系统的了解下时钟呢,
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ST的